求助帖关于差速器与双流波箱

楼主(2014-05-05):
怎么也看不明白双流波箱上的差速器,到底几个差速器,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俩;前进后退与转向分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俩;前进后退与转向分流

有没有图纸呀亲。。。

网友:
有两个差速的也有三个差速的!

网友B:
前一张是三差速的,第二张是两差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一张是三差速的,第二张是两差速的。

强哥,两个和三个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B:
都能实现双流的效果,只是三差速的要好些!个人感觉。其实知道原理,到自己做出来,这中间还是很大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能实现双流的效果,只是三差速的要好些!个人感觉。其实知道原理,到自己做出来,这中间还是很大难度的! ...

我得先知道原理额,是不是应该从某宝上买个研究研究。。。

网友B:
论坛上有很详细的原理。我发个图片给你,原理搞懂,但真正做出来,路还有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有很详细的原理。我发个图片给你,原理搞懂,但真正做出来,路还有好长!

我正在找谢谢强哥哈

网友C:
原理就这样,很简单的,直行和转向动力经过行星齿轮或者差速器汇流。实际波箱还要考虑齿轮布局和速比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就这样,很简单的,直行和转向动力经过行星齿轮或者差速器汇流。实际波箱还要考虑齿轮布局和速比配合。 ...

谢谢飞燕哥  我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就这样,很简单的,直行和转向动力经过行星齿轮或者差速器汇流。实际波箱还要考虑齿轮布局和速比配合。 ...

飞燕哥 按照你的那个图纸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 S型行走,原地转弯,一个履带动一个不动。

网友D:
两组动力是叠加的关系,当两个马达同时工作时,假设直行的转速为1,转向转速为0.5的话,那么一侧是1.5,另一侧是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组动力是叠加的关系,当两个马达同时工作时,假设直行的转速为1,转向转速为0.5的话,那么一侧是1.5,另 ...

好复杂,东方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组动力是叠加的关系,当两个马达同时工作时,假设直行的转速为1,转向转速为0.5的话,那么一侧是1.5,另 ...

是不是还得配上电调。。。东方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还得配上电调。。。东方哥

双流是动力输入和输出之间的传递方式,电调是控制马达的。
电动双流 飞燕是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流是动力输入和输出之间的传递方式,电调是控制马达的。
电动双流 飞燕是专家

谢谢东方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燕哥 按照你的那个图纸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 S型行走,原地转弯,一个履带动一个不动。

这个只是原理图,所有功能都能实现的,但实际做的肯定不止这几个齿轮了,通常转向的减速比是直行的2倍。有一点就是,双流转向通常都是两边履带一起转动,要单边抱死的话得精确控制油门和转向舵量,这一点在操控上就没混空那么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是原理图,所有功能都能实现的,但实际做的肯定不止这几个齿轮了,通常转向的减速比是直行的2倍。 ...

谢谢飞燕哥,我一步步研究。。。先把手头这个弄完在搞双流的。

网友E:
请问飞燕兄,反向器的原理是什么?怎么做到转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飞燕兄,反向器的原理是什么?怎么做到转向

把差速器外壳固定住就是个反向器了,这时候两边轴的转动是同步反向的。直行动力要同向输出,转向动力要反向输出,双差速器的方案就是让两个差速器相互咬合就实现反向转动了,所以不需要另外的反向器。

网友(2014-08-16):
有没有用550(200瓦功率)电机驱动的,价格低些,我想来一台。13369650660,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