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泉速nano cp换尾马达后疯狂自旋

楼主(2014-05-05):
好久没飞飞机了,翻出泉速的WASP CP,能飞,但是感觉尾马达没劲儿,刚好有个新的没拆封的,换上.........在地上就开始自旋,推越快转越快,反接线,反装尾桨,神马方法都试过了,不好使。求高人指点。

网友A:
估计是板子三轴芯片挂了,可以尝试拆掉大桨,手拿着推油门,左右转,看看尾马达有没有反应。还有注意一下是不是插错口了,板子上有两个一样的口,上面那个是尾巴的、下面的不是

网友B:
马达转速不够!换原厂家的尾马达

网友C:
这款小鸡 太坑 老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以前有一个出手了 没玩几回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