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的问题

楼主(2014-05-05):
纯新手,潜水很久不开悟,请教
我的控是futaba T8fg的,有两个接收器,一个futaba自带的r6208sb,一个买的FrSky 2.4G 兼容FUTABA FASST兼容接收机 TFR6-A。
我想问的是这个通道的概念到底是啥意思,是要把这个舵机的线接到接收器的各个固定的CH上,还是可以随便的插,然后在遥控器里设置,哪个通道是干什么的?
我总也搞不明白,我认为每个接收器都是不一样的,接线也应该是有所不同,比如r6208sb要把油门接到第三通道,然后在遥控器里设置正反向即可。而在TFR6
里要接在第一通道,然后在到遥控器上去设置。另外那个黄黑红的线好象是三根连在一起的,我测试过,随便插在哪个通道上都能亮。是啥意思呀,请大家帮我
开悟开悟,愚钝得很。

网友:
黄色信号线红黑电力+-,亮不代表能工作,按接收机标示插。

网友:
二个接收单独用的,接线定义一样的

网友:
不好解释,这玩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潜水多了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