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求助,主要是起飞电机突然加速

楼主(2014-05-05):
MWC问题求助,现报下配置
电机2215 900KV
好盈铂金30A,自己刷了BL,默认参数
开发板MEGA2560+GY86
MWC 2.3固件
电调只接了信号线

问题是这样的:
油门行程用MWCESC代码校准的,不上桨,推油门从低到高可以听到电机加速的过程,感觉都正常,停住油门后电机声音也没有变化比较稳定。
但是加上桨以后,轻轻慢慢推油门,直到电机开始转,但是刚转一秒左右电机立马加速,四轴有立马冲上天的趋势。狠心不动油门(此时油门基本就是电机起转的油门程度,很低很低)四轴比较快的升空,爬高到5米左右。

以前用ZTW30A,A2212。KV980 飞控不变,起飞很平稳,没有之前的情况发生,油门曲线是一样的,很平稳的曲线。

哪位直到这是怎么回事啊?帮忙分析看看啊

楼主:
下午搞了一下午,没有头绪,但是可以肯定不是电调和电机的事,不上桨,最小油门慢慢推油,会发现1和2好电机(即2,5号端口)缓慢转动,但是3,4电机(即3,6端口)不转,继续推油门,3,4电机才会跟着转((对调1,2--3,4,还是3号和6号端口启动缓慢,但是全部并联直接接接受的油门通道,除开飞控的情况下,四颗电机很同步)),这和上桨时1,2猛然加速符合。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知道的帮忙看下啊,我有点怀疑是电调BL的设置问题,但是具体怎么设置不太懂,直接用的mutil默认参数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帮帮忙啊?可以排除电调和电机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帮帮忙啊?可以排除电调和电机的问题

应该是PID问题吧 我也有碰到这问题 油门才推一点点 只有1到2个电机转并且这1到2个电机还会继续提速 你可以下了桨 用FTDI连上 在电脑上看解锁后的油门通道情况
我是直接把PID的I值拉到0 在0的情况下这种状况就改善好多 但也不是全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帮帮忙啊?可以排除电调和电机的问题

另外再补充下 我也是用的GY86 ...也可能是GY86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ID问题吧 我也有碰到这问题 油门才推一点点 只有1到2个电机转并且这1到2个电机还会继续提速 你可 ...

不装桨的话,在GUI里看到电机的输出没有变化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