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遥控能否用在恒龙坦克上

楼主(2014-05-05):
想给我的恒龙虎王换个遥控设备。大家能推荐下什么牌子的比较好吗???天地飞遥控系列如何???原先的驱动波箱呀 冒烟波箱什么的能否接上??????

网友A:
通道够就行,我的虎王用JRDSX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够就行,我的虎王用JRDSX7.

什么意思,能否讲解一下????通道是指控制波箱的接口吗????比如驱动波箱X2+冒烟波箱+转向和舵机波箱+打弹波箱=6通道?????

网友A:
每个通道可以设置一个功能啊,你原来是用什么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通道可以设置一个功能啊,你原来是用什么控呢?

我买的这个虎王就是恒龙原厂的控没变过。后来我打算换个声组,然后卖家说恒龙的控不能用。于是就打算换一个控。只是听说天地飞的控很不错。但是我对遥控这方面是个菜鸟小白。所以特地来论坛询问下。看来控得用最少7-8个通道才可能足够了

网友:
衡龙随便弄个国产控就行,低端控性能都差不多,如果你还玩别的就看一下接收机的性价比了。

网友:
要改电路的

网友B:
可以啊,控的作用只是提供了一种“远程控制”,至于控制的对象,看各人需要了。当然,通道数要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控的作用只是提供了一种“远程控制”,至于控制的对象,看各人需要了。当然,通道数要够。

那请问大神。就我虎王要的功能也不多。 驱动方向  冒烟  打弹  炮塔转动和炮管上下  这样的话大概要几通道的比较好。6通道或者7通道 足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