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万能表,帮忙测一下v977电池插头的电阻,型号是mx51005-2p

楼主(2014-05-05):
v977正常练习时的电流在2.6A左右(理论估算),原厂插头的电阻有点偏大,但是手边没有万能表,有万能表的TX帮忙测一下这种插头的电阻,super CP、GCP还有瓢虫也是同样的插头,只是不清楚具体什么型号。
昨天拍了2mm香蕉头打算换上,提前心里有个底,miniT插感觉不安全,万一楼主头像那里那个小家伙把电池对插就惨了。

网友A:
需要的是毫欧表,而且不同过流情况下阻值是不相同的。
个人认为正常情况完全没有必要换,那几安电流整个线耗还比它大,除非插头插座有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个人认为没必要换,目前使用完全没问题,手上有端子的可以,没有好要去买就没有必要了,单是不排除有些人有DIY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是毫欧表,而且不同过流情况下阻值是不相同的。
个人认为正常情况完全没有必要换,那几安电流整个线 ...

你说的电流不同时温度不同导致的阻值波动吧?可我现在连常温时的阻值还不知道呢,心理有阴影,不换不舒坦了,谢谢帮顶。
我只是感觉一件570W的家用电器的工作电流也是2.6A,那插头比这插头大很多啊。
有阴影所以选择折腾,如果楼下谁有设备帮忙测一下。

网友:
人家测出的数值不代表你的也一样,一般看接插件的型号,直接查厂家的数据就一目了然了。而且接插件还有寿命的,使用强度和使用环境的影响也很大。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这种插头的阻值在哪个区间,论坛搜索很多贴目前只知道T插在1毫欧。
在阿里巴巴也只搜到田宫插头标称耐流5A到25A的都有,没标识阻值,还有jst电阻在20毫欧这个级别。
确实没查到v977这种插头的有用信息。
楼下继续

网友:
这种轻量化的小插头个人最早见的是华科尔的1s电池上使用,规格比较接近jst头,同是1.25mm的间距,我把它叫做micro jst,呵呵。。。

网友B:
纯粹属于蛋疼举动!。。。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
万用表测不出的。测了也毫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粹属于蛋疼举动!。。。完全没有必要!

特帅呆的fbl80换过miniT插后谈到动力有提升,我也想尝试一下,买977上的副厂件时顺便买了一些2mm香蕉头。
假设小插头的阻值在几十毫欧,再乘以2.6A的电流,此插头处“损失”的电压可能会达到0.2v,4.2v时的动力跟3.8v时的动力差别还是很明显的。
我不期望动力有多大的提升,只是低成本低难度小小折腾一下,其它副厂配件才是折腾的主角,比如尼龙电机齿和9T铜齿,还有720电机和Gcp大齿。
如有不同建议,多谢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帅呆的fbl80换过miniT插后谈到动力有提升,我也想尝试一下,买977上的副厂件时顺便买了一些2mm香蕉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