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A原配是40m的晶体,现换上72m的晶体可以用吗?

楼主(2014-05-05):
天6A原配是一对40m的晶体,现换上一 对72m的晶体可以用吗?会不会40m的控用不了72m的晶体?
ps:玩
模拟器
的时候把晶体拔掉,是不 是高频头就不会向外发射信号了?

网友A:
沙发,肯定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肯定用不了
那玩模拟器的时候把晶体拔掉,是不是高频头就不会向外发射信号了?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回答:不可以,第二个问题回答:是的。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不能混用

网友E:
肯定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