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架油动变距6轴,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楼主(2014-05-05):
我想D一架汽油机6轴飞行器,轴传动,变距浆,单桨直径在1000MM左右,谁知道用什么飞控,定高定点都要的,大疆可以吗,还是需要从新写程序,有这样的朋友吗

希望大家多多发表建议,意见,一起探讨

网友:
必须重新开发飞控,.目前的飞控都不支持可变浆距

网友A:
看看这种结构:四轴的,轴传加皮传。

网友B:
现有飞控稍加修改就能使用    都油动变距了  就别六轴了把   四轴 上大浆差不多了

网友:
单桨直径在1000MM     看来这家伙有点大

网友C:
其实...那么大的浆了..不如还是直机吧...机械结构简单....

网友:
其实...那么大的浆了..不如还是真机吧...用途广泛....

网友:
1米直径的螺旋桨,还6个!这是打算载人吗?没人敢给你写飞控程序,要出人命的!

这样的飞行器基本只有神州农民敢做,可以去找他们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种结构:四轴的,轴传加皮传。

这个是杨格的,我看过了,小型的可以用皮带,要是大型的最好还是用刚式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有飞控稍加修改就能使用    都油动变距了  就别六轴了把   四轴 上大浆差不多了

考虑万一有一轴故障了,还可以降落,安全系数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那么大的浆了..不如还是直机吧...机械结构简单....

多轴有挑战

网友:
貌似多轴这样的情况下 结构更加复杂..故障率会比直机来的多的多..而且只是4轴的话其中一轴有问题的话不一定会安全..
不过挑战的话倒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万一有一轴故障了,还可以降落,安全系数大些

可以熄火降落

网友D:
你说的是自旋降落吧?那是直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自旋降落吧?那是直升机

自选降落    理论上变距多轴也可以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自选降落    理论上变距多轴也可以把

那要六以上的轴才行了~

网友:
LZ用来载人的吧。有挑战,真能做出来不是世界第一,中国第一那没话说

网友:
这个可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要六以上的轴才行了~

如果是负螺距 下降 加转速   近地打正呢     理论上变距多轴也可以实现啊

网友:
上大浆差不多了

楼主:
现在这些都不是问题,最关键的是飞控,以前用兔子的飞控接过一个MG995舵机,在上电解锁的情况下,用手抓住,小油门转起来之后,用外力改变机架的角度,舵机有动作。   我觉得基本原理可行,但是不知道电调的加速度算法和舵机变距的加速度算法一样吗?这方面我是小白,不知道哪位是这方面的专家,能帮帮我

楼主:
要是能在哪里开源一个,或者自己写一个就好了

楼主:
怎么不在继续讨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负螺距 下降 加转速   近地打正呢     理论上变距多轴也可以实现啊

应该和直升机自旋降落一样

楼主:
应该和直升机一样,可以自旋降落

网友F:
说无动力自旋降落的,没有单向轴承,旋得起来么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无动力自旋降落的,没有单向轴承,旋得起来么才?

单向轴承和离合器必须要有的,还有可能在每个轴都安装一个可控离合器,来避免断桨或变距连杆机构的故障对机体的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杨格的,我看过了,小型的可以用皮带,要是大型的最好还是用刚式传动

估计要载人!

网友:
大胆去尝试!

网友(2015-03-12):
载人飞机,没有百万以上的研究费用,不要想了,

网友:
CC3D可以飞变距四轴,前段时间就有人演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