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号更新~~上视频了~花10倍的钱改装双发75cm玩具船创新3252(根据进度持续更

楼主(2014-05-05):
创新3252改装双发舵控制
      这个是创新的3252.因为是奶奶买的,儿子很喜欢。说有纪念意义。最近船玩坏了一个狗骨,另外非常讨厌那个需要8节AA电池遥控器。那我借这机会改造一下这船。 逛了好多天论坛,最后还是放弃混控选择有舵的。本来改装要求是运行平稳,速度到30就可以了。根据买来的配件看速度应该不止了。

硬件配置
              数量
尺寸                总长750CM×225CM
材质                塑料
船型          1    玩具船创新3252(黑白)
电机          2    2858无刷、水冷、3600KV
电调          2    125A水冷双向无刷电调,BEC功能
轴系          2    虾哥轴系套装不锈钢8MM轴套、3MM硬轴系
联轴器       2    铜质联轴器尺寸为3.17-3MM
舵机          1    春天17克金属舵机 3KG
舵             1    MONO-1专用舵 舵臂长:8CM 舵刀长:8.5CM双拉杆
螺旋桨       2    高精CNC434二叶正反铝桨
水冷          2    船底刮水
电池          2    狮子电池 3S 5200mah  30C
遥控系统    1    乐通FC3S

预估速度  未知  大家猜猜看,看估计的准

开工时间  5月9号

技术支持虾哥。真是个好银。帮助不少,开工后还是少不了麻烦他

在移步看看原来改造的目的,和现在配置的差距,壳看到人心是多么的贪婪。
部份配件,陆续快递中,还有开孔的图纸

楼主:
我会不定期更新,希望大家陪我一步步完成这小船,让奶奶和儿子都开心.

网友:
塑料外壳经得起这个配置的航速吗?

网友:
为什么不用双舵呢

网友:
后面的卡车是亮点。

网友:
估计壳子要加固下

网友:
LZ真能折腾!是个好爸爸

网友:
船壳是瓶颈~~~你懂的

网友A:
这么多设备都买来了,还不如再进一步把壳换了

这么改下来,跑慢了对不起这些设备,跑快了对不起这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设备都买来了,还不如再进一步把壳换了

这么改下来,跑慢了对不起这些设备,跑快了对不起这壳

如果没有这壳就没有后面改船的事了。打造一条扮猪吃老虎的船,这事有意思啊!

网友:
赞同楼主的出发点

楼主:
今天乘等配件的功夫,把船壳先处理了一下。拆玩全创设备后,用AB补土吧改封的孔封上,把不平等地方补平。早上用粗细不同的砂纸给船底打磨抛光。等设备一到就开始打孔,喷漆。

网友B:
只是觉得这壳可能跑不了几次就会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觉得这壳可能跑不了几次就会崩溃,

但愿这壳活动长久一点。呵呵

网友C:
顶你 加油 期待更新 我最近也在琢磨个儿子整个"大玩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你 加油 期待更新 我最近也在琢磨个儿子整个"大玩具"了

嗯这是父子同乐的好活动。一起加油吧,我是第一次弄船。没经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这是父子同乐的好活动。一起加油吧,我是第一次弄船。没经验

我也第一次弄 现在就整了个壳子 动力部分还没头绪了  一起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第一次弄 现在就整了个壳子 动力部分还没头绪了  一起研究

打算双发还是单发的?设计要求是多少速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双发还是单发的?设计要求是多少速度的?

说句不怕你笑话的话 我真没概念 我对这些只是有个初步的了解 最主要的是我自己觉得PVC的强度还不错  但是不知道具体上了动力会怎么样
船重有500G多点 长50多CM宽14CM左右 计划速度要过40多吧

楼主:
我也是恶补了贴子,才大概有了点概念。当初和你一个想法,速度过30就可以了,结果买配件一买就上去了。现在开始担心船壳行不行了。  根据你船的尺寸,搞单发吧。空间小双发咱们新手不好搞。2850或2840电机应该差不多了,我猜的啊。哈哈

网友:
玩得开心就好了 花点钱又有什么所谓呢

网友:
我也是这想法 就怕到时候速度上去了 船壳受不了
而且发愁去哪放 我们这有水的地方太少了

网友B:
兄弟:建议你先加强船壳再弄,不然费工费钱,船壳先用纤维布内帖一遍再上环氧树脂,尤其是船的尾部,不然的话船开着开着就有可能进水沉没了,原因是哪个地方开裂进水了,呵呵呵祝您成功,期待你的改装图和跑船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建议你先加强船壳再弄,不然费工费钱,船壳先用纤维布内帖一遍再上环氧树脂,尤其是船的尾部,不 ...

感谢兄台的鼓励和建议。想过加强船壳。但是没操作过。我去翻翻贴子看看有教程不。

网友:
这个壳 吃不消吧

楼主:
今天所有配件到齐了。准备开工了。结果发现需要把船壳整个打开。才好安装。这下麻烦了。这船壳我怕一打开就裂了。另外对能粘回去心里没底,是用AB胶粘带吗?玻纤布我是买了。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全船装好的总重在2.5KG。船尺寸在750mm  X  225mm.会不会太重,船会浮不起来沉下水了。

网友D:
壳子强度是个问题,不过三十公里左右应该没太大问题,我也玩过这种船

楼主:
初步的布局打算这么安排。下面有3个问题。
一。电调的防水是不是就是用704把两头全封上就可以了?
二。电机水套是直接套进去,还是需要涂点什么润滑油在套进去?
三。枪控怎么设电调。我现在已经把电调的插头全都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壳子强度是个问题,不过三十公里左右应该没太大问题,我也玩过这种船

现在应该不止30公里了可能到60公里的速度。

楼主:
今天船下水试了一下。发现一个问题。水冷系统好像工作不正常,没看到有水从排水口出来。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管路上通道我吹气检查过才下水道。船上岸后我也检查了,有水可以吹出来。
会不会是水管太长?还是出水口的位置开店不对?我是船底吸水的

网友E:
入水口处没有挫出一个导流坑。一定要有这坑才有水进入水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入水口处没有挫出一个导流坑。一定要有这坑才有水进入水口的。

虾哥,我锉了这个坑了,现在水水有进度,应该有进到电调了。电机部分水就没出来了。另外今天杯具的吧舵上拉杆的螺丝开掉了一只。

网友:
恭喜啊。把羊变成狼了。  由于2个电机和2个电调的转速不同步就变成了跑向一边的情况。给电调做一做油门行程设置。每一个都单独做一次。

网友F:
你好,我是昆明模友,能给个Q号么?有问题请教你~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是昆明模友,能给个Q号么?有问题请教你~谢啦~

105696105,加我请注明5i模型。不过我也是新手。可能帮上你的地方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