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云台俯仰问题!

楼主(2014-05-05):
V2飞控 天地飞9遥控 4096接收机 XCAM 140BS云台

俯仰设置通道为第八通道(遥控快门插在8通可以使用),遥控器第八通道设置为VC旋钮。

通电后云台正常,但是蓝灯常亮,俯仰无法控制!我个人觉得可能是遥控设置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求大神们帮帮小弟的忙,谢谢各位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遥控器不用怎么设置的,你已经设置通道的了应该就可以了。
云台的接线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看不清接收机的接线

网友B:
遥控器设置没问题,问题在云台控制板的照片看不情,可能是你接错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设置没问题,问题在云台控制板的照片看不情,可能是你接错线了,

泡泡老师 云台控制板我发给他们了,他们说没有接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不用怎么设置的,你已经设置通道的了应该就可以了。
云台的接线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看不清接收机 ...

云台连接第八通道,上白下黑,中间无正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云台连接第八通道,上白下黑,中间无正极~

如果,黑线云台板上写的是GND,那白 兰 黄,分别写的是什么呢,又是控制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黑线云台板上写的是GND,那白 兰 黄,分别写的是什么呢,又是控制什么的?

说明书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是这样的~

晕 你的说明书上黑线是BATTERY呀,不是GN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晕 你的说明书上黑线是BATTERY呀,不是GND

那就两根线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两根线换一下试试

别瞎换
battery_百度翻译
battery英[ˈbætri]美[ˈbætəri]

n.[电]电池,蓄电池;[军]炮台,炮位;一组;[法]殴打

记往某几个鸟文单词还是很有必要的,问店家怎么回事。

楼主:
zwdxbb发表于2014-05-05 19:01:45

晕 你的说明书上黑线是BATTERY呀,不是GND
我打电话询问是这样插的,我现在都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电话询问是这样插的,我现在都晕了!

拿出万用表测量一下,不就知道那根是电源线还是地线了吗?
打什么电话呀,电话费都能买回一个万用表了,慢慢折腾吧。

楼主:
zwdxbb发表于2014-05-05 19:40:16

拿出万用表测量一下,不就知道那根是电源线还是地线了吗?
打什么电话呀,电话费都能买回一个万用表了,慢慢折腾吧。
他是四合一的线,反插的话蓝线就在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