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天线请教

楼主(2014-05-05):
看大家的帖子5.8G图传改善距离一般采用好的接收天线,请教下发射部分一般用啥天线好?原装的还是有其他推荐的,我用的是平板接收,请指教

网友A:
三叶、四叶,接收平板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叶、四叶,接收平板可以。

发射也可以用四叶? 我用三叶 感觉三叶机头改变下 信号就不好 有方向性 远了 效果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射也可以用四叶? 我用三叶 感觉三叶机头改变下 信号就不好 有方向性 远了 效果也不好

发射三叶

网友C:
发射三叶,接收四叶
如果是平板接收的话,发射要用原装那种天线,用三叶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射三叶,接收四叶
如果是平板接收的话,发射要用原装那种天线,用三叶效果不好

发射用原装 有测试过吗 比三叶+平板好多少

网友:
三叶是圆极化天线,特点是无死角,对应四叶接收近距,长距离要用螺旋接收天线

原装天线垂直极化的 对应平板天线,缺点是发射天线上下区域是低信号区 飞机转向或者在头顶时效果差。

混搭可以用但效果不好。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原装天线有没好坏之分,也没拆开过看看,不同功率的发射天线有啥区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