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抖舵故障的富斯波形

楼主(2014-05-05):
传说中的神控,经不信诱惑,也入手一台。
拿到后立马改背光,刷固件。

搞完了与接收机对频,所做的第一件是就是连上舵机看看表现。结果让人失望。 6通的接收机接了5只舵机,全抖舵。。
也许舵机问题, 咱先不管它,接上哪咤与电脑联机,这才确认的确真的是抖舵,交换5、6通道,都没有办法用3位置开关调节到姿态、手动。调节到姿态后就在姿态与失控保护间跳动。

算了,开拆,看倒底是什么原因。

经过检查,兰色这根线即输出到高频头的PPM信号线。示波器探头就接在这里了。

下面这个是实测到的波形。

很奇怪,9通道,每通道间隔不是相同的吗?为什么实测脉冲间隔不一样呢

这个是不是造成抖舵的原因呢?

各位高手支个招。先重新找个固件刷了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信号就是这样的

那这么来看的话, 是高频头的问题了?

PPM信号应该是 1-2ms之间变化,中间值1.5.而且摇杆不动的情况下,值应该是不动的, 实际检测信号宽度在变化,幅度在低端即1ms端较小,在2ms端较大,达到了0.2ms.

网友:
接收电没问题吧,还有是什么舵机。我用UBEC供电,30KG*1, 15KG*4都不会抖,没用UBEC就不行!

楼主:
哪咤自带的电源模块 。用天7不会抖,所以不是舵机问题,也用朋友的富斯试过,也是正常的。

网友:
厉害啊有示波器!

网友:
负脉冲是通道间隔,从图中看是一样的或者很接近。
正脉冲宽度代表各通道操纵杆位置。当操纵杆不动时,对应的正脉冲宽度也应该不变。

楼主:
一会再看看。 我这示波器不咋的, 没办法选择性捕捉单个脉冲。

楼主:
用这个富斯试玩模拟器, 模拟器内也存在抖舵现象。见图。

这图是在摇控器完全没动的情况下截的。 可以看到它自己在变。 可以判断不是高频头的问题了。 是固件本身?

楼主:
据说有个带有PPM 滤波功能的固件, 不知道群内有没有朋友有。 要是有的话, 麻烦发一个给我。 1366817670@qq.com. 谢谢!

网友:
是不是电位器质量不行啊,我瞎说的

网友:
背光拆了看看

楼主:
背光是LED的, 直接场管驱动的,应该不会产生额外的干扰,今天全ADC参考电压增加了10UF的电容,加强了VCC滤波,也更换了58-61脚0.1uF电容,完全了没有效果。用示波器检测,电位器到单片机输入引脚,没有检测到任何波动,表示抖舵并不是由电位器接触不良所产生。也不是ADC参考电压变化所引起,余下的应该是固件本身了,本来有一版本的固件带有ADC滤波设置选项的,找了很久没找到。 再不行就给它换块mega64了。

楼主:
终于找到那个带ADC滤波的固件了,刷上后还是抖舵。示波器检测接收机各通道输出, 从1-6,越往下走输出的脉冲抖动越大,到第6通道输出的抖动达到了50us. 继续折腾。。。。。。。。

网友:
莫非楼主买到次品了……我的就没事!

楼主:
因为哪咤要用到第5通道,而且要稳定,不能有抖动。不想放弃这个控,再次折腾,上MWC,结果解锁都解不了。。 晕死。。

网友B:
楼主,这是PPM波形,你把示波器的时间调到20us,然后使用示波器的triger功能,看看波形是否抖动,抖动幅度是多大。

网友:
我艹。。。太专业了,还有示波器了,不明觉厉啊。

LZ你是下失控保护,通道保持,或者,直接把控关了,测试下舵机也,看还抖不

楼主(2014-06-11):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PPM波形,你把示波器的时间调到20us,然后使用示波器的triger功能,看看波形是否抖动,抖动幅度 ...

确认是控的毛病,己刷回原厂固件并返厂,感谢各位的关心。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2014-08-14):
我的也抖舵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