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问题

楼主(2014-05-05):
如题    请问大家这两种电调有什么区别吗?

那一种比较好?

网友:
标贴不同。

网友:
最近买了2个好盈120A,都是蓝色标签那种,厂家直发的。黑色标签的没用过。

网友:
一个老款一个新款~

楼主:
蓝色是新款?

网友A:
黑色标签的多了一个“R”,请问是否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色标签的多了一个“R”,请问是否知道有什么区别

同问.

网友:
现在好盈的电调越做越假了,120A的居然用12号硅胶线。

楼主:
怎样才能买到正货?

网友:
不说真没注意,电线真小!

网友(2014-06-23):
R意即RTR,是電调做给船厂做套裝船用的.

网友:
都是好盈120A

网友:
有差别 新款开放了运算频率 老款没有开放运算频率

有很多老手在比赛的时候好赢电调掉链子 插拔开关后又无问题 就是电调程序运算速度不上选手“闪油”的速度 造成死机 去年模展有和他们厂商说这个事情 然后更新之后价格就涨了许多 呵呵

网友:
6s会烧,如果6s玩还是上个海王180a的安全……

网友:
2个各多少钱?差价看质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