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真机练习悬停,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电直

楼主(2014-05-05):
凤凰模拟器中对尾悬停已经没什么问题了,想入手个入门的电直试试真机,目前手上有D10的控和接收,充电器有B6平衡充电器,请大家帮忙推荐下入手什么电直比较合适,不希望入手太难控制的电直,怕刚入魔就受到严重打击失去自信,请过来的朋友们帮忙推荐,谢谢。

网友:
mcpx 现在二手多  练习省钱 我也是mcpx 就是靠他找回自信的 d10刷控就可以控mcpx了  神鸡不解释

网友:
模拟器和真机差别还是大的。

楼主:
chenkang1998发表于2014-05-05 20:24:39
mcpx 现在二手多  练习省钱 我也是mcpx 就是靠他找回自信的 d10刷控就可以控mcpx了  神鸡不解释
不知道D10的控怎么刷机,还有就是刷机后控的稳定性会不会有问题啊?

楼主:
hangzhou163发表于2014-05-05 20:53:06
模拟器和真机差别还是大的。
朋友的意思是还得加强练习模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的意思是还得加强练习模拟器?

不是加强模拟器练习,而是多练真机。一开始练时小心点,不要拉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加强模拟器练习,而是多练真机。一开始练时小心点,不要拉太高。

好的谢谢

网友:
练模拟器就像是看书本学游泳,真要学,只能拿真机学,模拟器里飞一点刺激都没有,因为可以有无数次炸机,而练真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一开始练刚起飞时,紧张的脚都抖的厉害,练模拟器就不会。

网友:
出一直升机 307385502

网友B:
考虑无副翼还是有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无副翼还是有副翼?

哪种都可以,无副翼的是不是不太适合新手啊?无副翼的是不是不如有副翼的稳定啊?

网友:
调好了无副翼省心,有副翼飞行漂亮。

网友:
建议找一下身边老鸟带一下,少走弯路。

网友:
买个mini cp在家比划吧,如果去室外的话,500好很多,但是你充电器啊,电池,陀螺仪啊费用高很多,就是450也便宜不下来

楼主:
ld8wzl发表于2014-05-06 08:51:48
买个mini cp在家比划吧,如果去室外的话,500好很多,但是你充电器啊,电池,陀螺仪啊费用高很多,就是450也便宜不下来
这个机子会不会太灵敏,不适合新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子会不会太灵敏,不适合新手啊?

灵不灵敏是可以调整的,可以给EXP变负值,或者减少摇杆行程
MINI CP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可能像500级别的飞机钟摆啊,自旋翻啊,倒飞也不能原地翻过去,但是毕竟练习嘛,熟悉个基本功,在家里出勤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灵不灵敏是可以调整的,可以给EXP变负值,或者减少摇杆行程
MINI CP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可能像500级别的飞 ...

这机子耐炸吗?新手上的话容易调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子耐炸吗?新手上的话容易调试吗?

飞机耐炸,不过鉴于飞机是在太小了,无法达到大飞机那样的精度,不过你也买不到那么小的工具去给他调成那么精准

网友D:
先买一个艾特先玩着,以后再升级大点的电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买一个艾特先玩着,以后再升级大点的电直。

艾特的哪个型号啊?

网友:
模拟和真机结合,进步的比较快

楼主:
我在北 京

网友E:
算了,原来想给你个500有副翼的练练,前两天刚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算了,原来想给你个500有副翼的练练,前两天刚出了。

哦,谢谢,您也是北 京的?

网友E:
是的,有条件的话还是500靠谱,哪怕全副厂的·也比450强,我除了收藏一架第一批的YT450PRO,不会再飞450了。

网友:
911 后者27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有条件的话还是500靠谱,哪怕全副厂的·也比450强,我除了收藏一架第一批的YT450PRO,不会再飞450了 ...

您一般去哪里飞啊?我现在新手,不懂的东西太多,周围还没找到组织

楼主:
270是什么飞机啊?能说详细点吗?华科尔的mini cp适合新手吗?

网友E:
有时去奥体,不过好像奥体西边那块地已经开始施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时去奥体,不过好像奥体西边那块地已经开始施工了。

我单位离那比较近,有时间看看去

网友F:
hp100bl或fbl100,v977很快就可以用d10了,但现在只能用它的控。fbl100很耐炸,mini cp配件贵

网友:
你好,能请教一下你的对尾悬停是怎么练的吗?模拟器上如果对于控(美国手)只控制油门,其它舵不操作,直机也会自动跑偏的吧?那么,一定要配合各项通道,微动的操控才可使直机保持悬停的吗?另外,还需要注意些什么的?对此,目前是纯小白啊

楼主:
探险风筝发表于2014-05-23 15:36:03

你好,能请教一下你的对尾悬停是怎么练的吗?模拟器上如果对于控(美国手)只控制油门,其它舵不操作,直机也会自动跑偏的吧?那么,一定要配合各项通道,微动的操控才可使直机保持悬停的吗?另外,还需要注意些什么的?对此,目前是纯小白啊
我用的是凤凰模拟器,里面的练习模式里面有悬停练习,然后你可以在悬停练习里选择练习哪个通道,比如只由你控制升降舵,这时其它的通道完全电脑控制,这样你就不用手忙脚乱了,一点一点的来,很快你就能找到感觉了

网友(2014-07-12):
可以搞个小六通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