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轴感度和晃动系数调试

楼主(2014-05-05):
请问下飞机轴距1米 12kg 4轴低速桨
双子星飞控 默认 俯仰横滚感度 45 晃动补偿80 的基础上 理论是需要调大还是要调小?

网友A(2014-09-30):
零度的飞控,论坛太少了,我都是x4飞控,850轴距的都是80左右,1米的也是80左右,但是要看电机转速来定,

网友B:
我调到120 仔细阅读说明书就明白了

网友C:
理论上,转速提高,感度要降低,转速降低,当然感度可以提高,当然了是可以提高,不一定要提高,我觉得只要稳定就行了,我觉得在感度临界附近飞,不是好事
在我看来,感度宁低勿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