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 数传哪个较好 有什么区别 请留下你们宝贵的意见

楼主(2014-05-05):
有什么 区别 哪个好  谁有二手的 可以出给小弟一对  还有apm2.6带罗盘的GPS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帮顶看看 哪个好

谢谢 支持

网友:
不懂邦頂,什么看都一样

网友:
其实一样

网友:
都不好,Xtend好

网友:
AiAge好,主从机可互换使用

网友:
用大疆的

网友:
都是普通级的芯片,要好的话,肯定是Xbee的好

网友B:
兩个都有在用,, 一样的

网友:
其实一样  不差钱上 Xbee

网友C:
都一个货~~~~~~这种的话买便宜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一个货~~~~~~这种的话买便宜的就好了

相当的同意

网友D:
我有 433增程+ 数传 二合一的,呵呵,这个无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 433增程+ 数传 二合一的,呵呵,这个无视

容易被业余电台干扰

网友E:
单从板上看aiage的好,多一块ftdi芯片成本就贵10多块。这样主从可以互换,不放飞机上也能两台电脑和手机远程通讯。
如果一个的usb坏了,换成从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从板上看aiage的好,多一块ftdi芯片成本就贵10多块。这样主从可以互换,不放飞机上也能两台电脑和手机远 ...

非常感谢   很专业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个都有在用,, 一样的

传输距离 大概有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输距离 大概有多远?

沒远飞过,, 一二百米还可

网友:
Xtend没有配套地面站可以用吧!买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