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 vision+云台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4-05-05):
刚到手的phantom 2 vision+,按照phantom 2 vision的方法,安装了遥控上的云台拨杆,用phantom2-tool开启H3-2D后进入调参软件,X1通道无显示,后用Phantom 2 Assistant_1.08将版本降低后X1通道有了显示,对拨杆行程进行了校准,然后再用Phantom 2 Assistant_3.0升级后第一次显示有X1通道,再进入就没有了,当不开启IPAD时,拨杆可以控制云台俯仰,一旦开启IPAD,拨杆就失效了,这是DJI有意搞的吗?

网友:
不清楚,继续关注

网友A:
楼主,您好。vision +不支持x1摇杆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vision +不支持x1摇杆操作。

那为什么不开启IPAD时X1是可以用的?

网友A:
APP连接后,x1就给app接管了。你使用了phantom2-tool工具,只是把读取信息改为了PHANTOM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连接后,x1就给app接管了。你使用了phantom2-tool工具,只是把读取信息改为了PHANTOM 2.

明白了,谢谢,不过能将这两个端口同时使用不是更好吗?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强烈要求DJI 后续固件开放X1可控功能。用手机控制镜头俯仰实在不方便。还的脱空手指去调节角度很慢很不方便。。用手机重力模式更不爽。。。。。反应迟钝还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P连接后,x1就给app接管了。你使用了phantom2-tool工具,只是把读取信息改为了PHANTOM 2.

平心而论,建议能提供一个切换x1控制俯仰或者app控制俯仰的设置,同时控制可能考虑到安全性而做了限制,毕竟DJI是有出售俯仰杆的,这只是几行代码的问题,就不能开放么?

网友:
路过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vision +不支持x1摇杆操作。

我的DJI Phantom 2 Vision+在使用的时候也是觉得手机控制云台很是不方便!!建议在Phantom 2 Vision+上升级发射机X1控制。最好能改变控制杆的操作方式,有角度和速度两种方式。手机控制的弊端有两项。一,手要脱杆触屏操作,(用手机平衡仪反应迟钝而且不准确)
二、用手机操作云台俯仰过程云台运动太机械,且没有速度变化,导致视频中俯仰过程的画面根本无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DJI Phantom 2 Vision+在使用的时候也是觉得手机控制云台很是不方便!!建议在Phantom 2 Vision+上升 ...

严重赞同!手机触屏上下变化镜头非常不方便,并且不准。有时轻点一下,从顶直接移到底(或从底移到顶),即使能正常变化,因速度无法控制,视频也非常生硬。
目前,使用触屏上下变化拍摄的视频,基本无法使用。
建议放开此功能,直接在控上控制,于用户有利,于大疆的产品形象更有利!何乐不为呢?!

网友:
看来没有换机谁对的

网友:
确实如果开放了那么考虑准备购买V+的用户也会多一份信心,同时也提高V+的性价比,小小东西也是体现你们大疆的创新精神之一相信你们的创新宗旨永不变~~~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