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77的控加模拟器

楼主(2014-05-05):
V977控的那个模拟器口有没有办法启用起来,我想加模拟器功能,我有个14合一的模拟器加密锁,飞的是977,就想改下977的控让其能连接模拟器加密锁就太爽了。毕竟就用这个控飞,用这个控练手应该最好了。真希望高手能指导一下。

网友:
我也是977  这个控 可以当模拟器吗? 我问过商家 说不能   我是在展会上买的    纯新手 都飞不起来    飞起来 飞机就 不听使唤 偏着飞

网友A:
模拟器 没必要这么折腾  977比任何模拟器都好飞  无论是用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 没必要这么折腾  977比任何模拟器都好飞  无论是用什么控!

再好飞也怕炸,现在两个大桨有点开裂了,十盘炸坏了二次用6050的用着要好一些,不过如果能模拟器才没损失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好飞也怕炸,现在两个大桨有点开裂了,十盘炸坏了二次用6050的用着要好一些,不过如果能模拟器才没损失 ...

只把6050的十字盘换到977就可以爽飞吗?听模友说球头比977的大一些。

楼主:
是大一些,我用细砂纸打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