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控433 和10C的配合问题

楼主(2014-05-05):
我是A控433 和10C,没用转发,是就直接接10C高频头的,结果一 开机控 狂叫,不知道各位大神能 不能解决下,叫得人心虚啊。
另外这A控433 和10C,失控距离也 太短了吧,看我下面录像,才1000米不到就失控回家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没设置好是吧。。。。。。。。。。。我10C+切糕433爽用中

网友B:
楼主 什么显示器 好像不错

网友C:
433摆放位置换下 我的10CG也是 这个声音是遥控器遭到干扰

网友D:
我的是10CHP,也是这种情况,不过把功率调为最低就没事了。现在已经改为转发模式!我感觉不应该是干扰的问题,而是高频头插口供电的问题,大功率电流大,遥控器报警,不过只是猜测,没有测试!

楼主:
看来只有上转发了,但是我ppm的接受只有6通道

网友E:
外接天线放远点
或转发

网友F:
转发吧 433辐射干扰很大

网友G(2014-06-08):
LZ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