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缓慢左自旋

楼主(2014-05-05):
悬停时 缓慢左自旋。用的K8,飞跃450 PRO V3 。装组好,都飞了十多趟了,今天才发现有些这问题。是不是要调高感度呢?

PS:室内拍摄时,一个人操作。没有敢悬停,只是把螺距曲线都改成-5%,把油门推到71%左右。

网友:
应该是没锁住尾吧,调高感度试试。

网友A:
直机没有悬起来看锁尾是不准的,一定要悬起来才知道锁尾强不强,或向哪个方向偏。

网友B:
进VBAR按要求重设一下尾巴,然后尽量调高感度。要不然。。。。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机没有悬起来看锁尾是不准的,一定要悬起来才知道锁尾强不强,或向哪个方向偏。

就是悬起来,缓慢的逆时针自旋,程度跟视频中在地上一样。平常出去飞航线的时候都没有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VBAR按要求重设一下尾巴,然后尽量调高感度。要不然。。。。就。。。。

k8 450的机器,尾巴感度一般设多少就能锁住尾巴呢(我K8的陀螺仪感度好像都设的是60)?我另一台 450L 用的EB锁的就相当好。。。

网友B:
往上调,我一般2%一次,昨天居然调到98%才抖尾巴,退到94%,自旋很稳。我是JR的控50%=63你算吧

网友:
在外场试试,在室内有这种现象。

网友C:
小心你的挂烫机啊,我在家飞砍断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VBAR按要求重设一下尾巴,然后尽量调高感度。要不然。。。。就。。。。

感度调到 75。开3D都有些金鱼尾了,还是有点锁不住尾,自转的速度貌似减轻了。难道这个K8有问题。。。。

网友:
主軸開裂了??

网友:
难道这就是以前锁尾陀螺仪的温漂?你换个陀螺试试。

楼主:
将尾舵仪 感度调到70 貌似不自旋了,明天白天试下开3D 金鱼尾不,不的话,基本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心你的挂烫机啊,我在家飞砍断过

把挂烫机都砍断了,这么凶?MY GOD

网友D:
油门推到71%都还没离地?不过没离地的锁尾飘不算的。长时间不离地也没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推到71%都还没离地?不过没离地的锁尾飘不算的。长时间不离地也没实际意义

在室内把螺距曲线改成了一条直线,室外改回正常,悬停了就是有点缓慢自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机没有悬起来看锁尾是不准的,一定要悬起来才知道锁尾强不强,或向哪个方向偏。

同意,没飞起来怎样调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往上调,我一般2%一次,昨天居然调到98%才抖尾巴,退到94%,自旋很稳。我是JR的控50%=63你算吧

+2.86度???

网友:
只看控上的百分比。

网友E:
螺距-5,有,油门70,亲, 你就不怕把脚架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