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许的郁闷,你们说我是就这买用呢还是撬下来转一下呢?

楼主(2014-05-05):
osd跟抗干扰板都完美内置了,舒服

但是发现,这个飞控啊,这个角度啊,这个,有点歪了啊,大疆,咱干活的时候,能不能细致点啊

网友:
最好自己重新安装固定

网友:
確實是歪了!不過因該影響不大才是~
品管有待加強~

网友:
哈哈,这应该属于强迫症

网友:
拧下来换新的3M双面胶粘回去

网友:
故意歪一点,治强迫症的

网友:
说不定你搞正了,飞机就飞歪了

网友:
歪正歪正的!

网友:
强迫症检测专用机

网友:
歪歪更健康

网友:
你要表达个什么?  细心认真啊?

网友:
楼主这是强迫症的表现 鉴定完毕

网友:
楼主装的很细致,上天鸡鸡不歪就行了

网友:
毕竟是批量生产嘛!

网友:
青年期.<鸡机>发脾气属正常,不要出亊就可以了......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连影响美观都算不上吧,只要各个插头都能方便连接,还是别动了吧。

网友:
没啥得拉

楼主:
不用纠结了,必须拆下重新粘,一推就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