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缓启动设置后,发现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05):
今天和模友飞600,他不小心直接3D启动,对尾突然变对头,立马切熄火,再次启动,直接扫了大奖!所以回来试验了下缓启动!有两个档,缓慢和超缓慢,但是发现一个问题!油门到底推到多大才算启动了,我尝试了20  30  40 。。。。好像缓慢启动到相应油门的最大转速时,拉油门到底,再推油门,又是缓启动,但是50以上就不会了,这是什么情况?有没有说法?懂的给解释下或者给个值,以防炸鸡,多谢了!

网友:
是V3吗?

V3有熄火重启功能,非常好玩的。

楼主:
是的
就怕画蛇添足才问下的!

网友A:
屌丝求解释下熄火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屌丝求解释下熄火重启

先看说明书,不懂的再说吧

网友:
说明书上有消息介绍…………

网友:
缓启动时,转速从零加速到最高需11秒,当在空中意外失误切了熄火时,掉地之前想补救马上又切回熄火开关,此时如果转速加速还需要11秒,那基本已经掉地炸机了,熄火重启就是:在切熄火后,在设定时间内(5秒、10秒……几个选项内可以自己设定)重新加速时,只需3秒就能加速到最高转速,以最大可能让你去挽救飞机,但这时直齿轮就容易扫齿了……
设定了此功能时,当飞机降落熄火后走过去准备收飞机时,千万注意不要在设定时间内意外碰到油门锁定开关或触到油门杆让飞机重启,已面在瞬间突然加速导致意外……

网友B:
建议好好看看说明书,把各项功能了解清楚再用,安全第一……我也新人,入魔才一个月……

网友C:
好赢电调缓启动写的很清楚,除了第一次启动外,会有8-11秒的慢加速,其他时候都没有这个功能。为了就是防止飞3d时反应迟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赢电调缓启动写的很清楚,除了第一次启动外,会有8-11秒的慢加速,其他时候都没有这个功能。为了就是防止 ...

这个我知道,我只是说启动好以后,飞起来感觉好像没有以前有力气! 可能是电池不行了,活着就是错觉,要么就是自己要求高了,以前的动力已经满足不了我了!

网友:
有点复杂,没用过缓启动,将就飞。

网友D(2021-01-05):
好盈电调问题多,而且没售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建议好好看看说明书,把各项功能了解清楚再用,安全第一……我也新人,入魔才一个月……

好盈200a电调真是不行啊!你只要启动缓启,油门再拉到最低,再拉起来,他又执行缓启,而不是马上响应油门,这不是故意让客户炸机的节奏么?另外,你缓启无论设置1-15秒,均是5秒再反应。并且马上转到你设定的油门位置,马上让你机身90度甩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盈200a电调真是不行啊!你只要启动缓启,油门再拉到最低,再拉起来,他又执行缓启,而不是马上响应油门 ...

拉到底再拉起来又缓启动是因为转速没有全部转起来,全部转起来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
转速转起来了,你再油门拉到0,再给油同样是执行5秒缓启

网友:
多看看说明书在去设置电调。有时候自己忘记了,都会看一下另外一台机子的参数在设置

网友:
我用的是双保险:普通缓启动+3D开关延时5~10秒!

网友:
又试了一下,好赢铂金200A电调,你只要油门到0,就会直行缓启。如果,你飞行的时候,油门杆,只要到0,你就必定摔机,这设计算不算有点那个了?

网友:
默认的都是大于百分之40油门才会转的,电调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