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手CJM250,对车床一窍不通,特来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4-05-05):
本人手脚比较笨,从来没接触过车床,对相关知识一窍不通,买车床主要是业务需要,因为我们的产品有些是半成品,客户买回去后还要加工下内孔,要多大加工多大,但有些客户没有加工能力,附近的加工店收费又比较高,所以买台小车床打算自已搞。
我自已从没磨过刀,找朋友磨了一下,他也没接触过车床,只做过铣床和磨床,可能磨刀的水平有限,车个A3料,光洁度不怎么好,6.4都达不到。下午我自个试着磨了把内圆刀,一进刀碰到工件就吱吱作响。又叫朋友过来磨一下,车是车进去了,就是车出来的光洁度太差。我舅舅说想磨好刀起码要有两三年以上的经验积累,挺吓人的。听说有种数控车刀,不需要磨刀,车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于是我上X宝搜了下,看晕了,品种太多,价格相差也大,不知道买哪种,还有不知道耐不耐用,一般我是车铝件比较多。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想车出光只有可能白钢刀+切削液。焊接刀和数控刀都要高转速,你用的这种瓷砖跟我的一样,滑不溜秋,配你这个摇摇欲坠的床架,又没地脚螺丝,必须不光滑。不过你是加工批量的,白钢又不耐操了。总之地基问题不解决,再好的刀也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想车出光只有可能白钢刀+切削液。焊接刀和数控刀都要高转速,你用的这种瓷砖跟我的一样,滑不溜 ...

谢谢指点,这个钢架我感觉挺稳的,用40*40的方通做的,花了400大洋,装了M12的带胶的地脚螺丝,应该能防滑。

网友B:
看图片你的转速不低啊,试着降低一下转数,再就是刀杆尽量的粗壮些,刀杆探出刀架越短越稳,还有走刀量小一些,最后是车刀刀尖不要太尖,磨个圆角或平角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你的转速不低啊,试着降低一下转数,再就是刀杆尽量的粗壮些,刀杆探出刀架越短越稳,还有走刀量小一 ...

谢谢!转速是550,下午用你的方法试下,配合切销液看下效果

网友B:
550转应该不算高,你多试试吧,千万别着急,你的车刀的图片再发几张,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C:
你的车床噪音大不大?

网友C:
买能车内螺纹的那种刀杆和刀片就行了,到机床配件商店或者量具刃具商店去随便买,让老板帮你挑一下。一般说来是一分钱一分货,跟老板多聊几句,再要上名片,老板一般就不会糊弄你,不好用直接找他的毛病。

网友:
买把新车刀照着新车刀角度磨

网友D:
A3料与现在新标q235.机械性能几乎相同。可以理解为最常见的金属。切削性不好。硬度低。是车不光的。

网友:
买把新车刀照着新车刀角度磨,磨时要有耐心,车时走刀量小一些

网友E:
能给个你做的架子的图纸吗?

网友F:
这车床我有点印象,貌似没什么力度吧?车铝应该勉强行,据我所知,这车床应该是2000元左右,小巧是小巧了,不过里面的齿轮我印像中是塑料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车床我有点印象,貌似没什么力度吧?车铝应该勉强行,据我所知,这车床应该是2000元左右,小巧是小巧了, ...

胡说。2000 三分之一都不够。这床挺好的。全金属齿轮。就是刀架做工差点

网友:
刀杆太软了。强度不够。直接上数控车刀,粗精刀片各一片。最后一刀精走高速,不亮不可能。

网友H:
车铝件的话可以用合金车刀,但是各个角度要加大,而且修磨出来后要用油石修光,刀具的光洁度越高越好。车的时候转速要高,走刀稍慢,再配合煤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胡说。2000 三分之一都不够。这床挺好的。全金属齿轮。就是刀架做工差点

我记得我朋友那里就有台,外型一模一样,他那台是香港进口的,价格就是2000元,后来我跟朋友兴趣所至要做些模型,在其中一个朋友的小车房里搞了个小型工作室,那时间想进台车床时他还说卖给我们,不过我们看到是塑料齿轮就没有要,然后在网上买了台跟楼主这台差不多大小的,3600元,还是数显调速,有横向自动,没有纵向自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我朋友那里就有台,外型一模一样,他那台是香港进口的,价格就是2000元,后来我跟朋友兴趣所至要做 ...

无级调速的,跟全齿轮结构比,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这台6000多。全金属齿轮。想要无级调速,很简单,一个变频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转应该不算高,你多试试吧,千万别着急,你的车刀的图片再发几张,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谢谢,这两天忙了没动车床,有时间磨几把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车床噪音大不大?

我在店铺里用,白天外面车来车往,感觉不出噪音,晚上的话感觉噪音没有买之前想象中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能车内螺纹的那种刀杆和刀片就行了,到机床配件商店或者量具刃具商店去随便买,让老板帮你挑一下。一般说 ...

谢谢,我们这里是中国模具之都,刀具之类的很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A3料与现在新标q235.机械性能几乎相同。可以理解为最常见的金属。切削性不好。硬度低。是车不光的。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车铝件的话可以用合金车刀,但是各个角度要加大,而且修磨出来后要用油石修光,刀具的光洁度越高越好。车的 ...

谢谢,磨好刀后我用油石修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给个你做的架子的图纸吗?

我的架子做的有点问题,我把安装孔做中心了,因为我买了油盘后发现油盘的孔是偏的。架子做的高了些,要站小板凳,还有最好做成梯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车床我有点印象,貌似没什么力度吧?车铝应该勉强行,据我所知,这车床应该是2000元左右,小巧是小巧了, ...

6400买的,车45#也没什么压力

网友I:
建议你买一本车工初级工的相关书籍看看,你的所有疑问都可迎刃而解了,具体到你的这个问题上来,你的铝件车不光基本可以排除车床或者架子的刚性问题,必定能在车刀,转速和进给量这三方面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你买一本车工初级工的相关书籍看看,你的所有疑问都可迎刃而解了,具体到你的这个问题上来,你的铝件车 ...

谢谢,这三方面原因都有,现在首先解决架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我朋友那里就有台,外型一模一样,他那台是香港进口的,价格就是2000元,后来我跟朋友兴趣所至要做 ...

这是CJM250,  可看好了,也勉强算得上入门级工业车了,你说的那是标准的玩具机机。。。。

网友:
CJM250我正在用,买的时候4800元,用数控车刀随便干45#钢,304不锈钢也可以干,走刀慢点,铝合金就更加好车了,350的转速最好用。

网友:
若是车铝材,根本不必怀疑车床的刚性问题。还是把车刀与进给量,速度选择好。最后一刀是关键。看初级车工的书先入门吧,比在这里问答要高效。

网友:
CJM250是家用首选的车床。

网友:
楼主你好 这个是 黄山永丰的CJM250吗 请问一下哪一年出的250好一些 2012还是2013款的? 懂的朋友请回复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6400买的,车45#也没什么压力

你好 请问那个店购买的 能给个链接吗 谢谢

网友:
用数控车刀、完全可以省去磨刀之苦、偶这样的笨人就是这么解决滴

网友(2014-06-07):
恭喜啊。恭喜。

网友(2014-08-17):
这么小的车床刚性肯定没有普车好,建议将刀口磨的锋利些,A3材质普通白钢刀足够。白钢刀比钨钢刀磨得锋利,但耐用度不高。刀杆不用加粗,车床刚性不够,车刀杆刚性再好也没用。我用6140普车,外圆65mm,长度在800mm时一样震动。关键是刀的锋利度,一定程度上弥补刚性不足带来的震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能给个你做的架子的图纸吗?

网友K:
新手就买了一个好车床呢!,楼主我这里到是有很新的铣床想处理掉,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是磐仕的px25lv铣床,
现在已经不允许我再保留这些东西了,打算4000就把所有的东西一并处理,
我QQ:903081344
电话:15107020074李先生

网友K:
车刀慢慢练习就会磨的很好,都是一点一点练习来的。

网友L(2014-09-25):
兄弟这床子精度如何 比如车100mm长 20mm粗的45钢精度能达到0.05吗

网友M:
才看到这个帖子,加工铝合金,直接用白钢,什么冷却液都不用,主刃越锋利越好,刀尖用油石磨几下,加工速度过1000转最好,走刀量可以慢点,至于最大进刀量就看你的车床功率和刚性了。
至于车刀嘛,想完全学会,得要好几年的时间。。,车床我都做了7年,也不敢说磨刀磨的好。。。

网友N:
14楼的外行呀,不懂就TB搜易下CJM250的价钱。我车铝合金一般开350转,每次进刀0.25MM,1和A走刀量,光洁度可以接受。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O:
高速+煤油+白钢刀,切深也要控制,主要是切削用量三要素,速度,切深和进给量。不要用合金刀,钝,高速钢刀易磨得锋利,磨灭个大前角,主偏角度90度,出屑槽是必要的,稍深,煤油的作用不可小视!

网友P:
我的0618,白钢刀,自己瞎磨得,车铝很轻松啊,表面也不错,我都是用的高速,具体多少转不知道,反正是调节皮带轮到最高转速,最后一刀进给量小一点,我一般留1格,就是0.02,然后自动走刀

网友Q(2019-03-27):
好机器,有个玩上的了,羡慕

网友R(2019-06-25):
不建议自己磨刀,粉尘大,费时,磨不好,不耐用。用数控刀粒方便,省时间,

网友S:
底部支架太软了,建议换成槽钢的

网友T(2019-07-30):
我来说两句,我也是用250,同样的车刀 最小给进,250车出来光洁度就是不如原来用的210.

网友U:
车铝,上精钢石刀,绝对亮

网友V:
你哪个说要三年磨刀?好像刀具厂的妹子,进厂第一天就磨刀了,这个光洁不好,一个是材料太软的,二刀具选择不对,
二是机床刚必不够,这种玩意机,把刀磨利,用白钢刀,可以选 择铝用机夹刀,保证出镜面,我微信130066937362
可以告诉你怎么做+

网友W:
刀、转速、进给控制好,光洁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T:
cjm250的特色就是不亮,同样的刀 转速,其它车床就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