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型的品牌

楼主(2014-05-06):
各位前辈,我刚入魔,买了一架1.4米epo的塞斯纳(PNP套装,不含控及电池),770元,不过拿到飞机后,一通电舵机就响个不停,夜航灯半分钟就烧掉,各个翼面都是行程小于舵机行程,遥控器操纵杆推到底舵机更响,我想请教一下老魔们,国内能买到的epo飞机主要是那些牌子?我在某宝上查了一下,能请教那些品牌品质比较好些?我只知道fms,全球,天翼,能给个排名吗?先谢谢了!!

网友A:
不同机型有各自的好品牌,塞斯纳的机机品牌杂乱无章,垃圾机太多

网友B:
地平线    FMS   飞翼    天翼    天捷力  屹立      致胜   蓝翔  等等 很多的排名就不好说了

网友C:
买机前必须先搞明白哪些是品牌的再下手,否则就容易买到劣质量的杂牌货!

网友D:
我也是新手,好像敏定md的评价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平线    FMS   飞翼    天翼    天捷力  屹立      致胜   蓝翔  等等 很多的排名就不好说了

能请教一下,在这几个牌子里最好的前三家是??我想买像真机,塞斯纳只是拿来练习的,不会再买像真机了,能否请教像真机,3d机和涵洞机,分别是哪家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机前必须先搞明白哪些是品牌的再下手,否则就容易买到劣质量的杂牌货!

能否给出具体的品牌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新手,好像敏定md的评价还不错

敏定那个太小了,我想买1.4米或1.7米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机型有各自的好品牌,塞斯纳的机机品牌杂乱无章,垃圾机太多

能否请教像真机,3d机和涵洞机,分别是哪家的最好?

网友E:
楼上说的是泡沫机,还有木机厂家一大堆呢,全球,领航......
个人喜欢FMS,蓝宇的性价比高,本地土豪喜欢飞翼,但我觉得价格有点坑爹,价钱更坑爹的是三瑞
瑞克斯也不错,好像给FMS代工的,价钱还便宜.
最好一帮托来打口水战,情况就比较明朗了

网友:
楼上太精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是泡沫机,还有木机厂家一大堆呢,全球,领航......
个人喜欢FMS,蓝宇的性价比高,本地土豪喜欢飞翼, ...

谢谢指点,不过大家买飞机都在哪里买呀?我搜了淘宝,貌似交易量都不大,上hobbyking看了一下,中国仓只卖几架飞机,请问飞机一般在哪里买?除了淘宝外,还有其他地方买吗?

网友:
塞纳斯好像挺好的吧?我也新手正犹豫购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不过大家买飞机都在哪里买呀?我搜了淘宝,貌似交易量都不大,上hobbyking看了一下,中国仓只 ...

地平线在天猫上有个旗舰店啊,不过新手最好不要买这么豪华的飞机,很有可能1\2个起落就摔坏了.
先买个公模塞斯纳,好小子什么的飞飞,练好技术再说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我们新手不能先用好的,先买个普通耐用耐摔的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我们新手不能先用好的,先买个普通耐用耐摔的练手!

其实没有耐摔的机,只有结构简单容易维修的机,或便宜实惠,摔坏不心痛的机

网友(2014-07-16):
塞斯纳的机机品牌杂乱无章,垃圾机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