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压线钳做舵机插头要先焊接吗?

楼主(2014-05-06):
Vbar自带的线太短,想自己做线,请问舵机插头用压线钳之前还要先上点锡焊接一下吗?

还有压线钳用什么规格的?

网友:
一般不用,如果有强迫症的  可以上点也好。

网友:
不用焊接,规格就不知道啦

网友:
压线一般不用 自己喜欢 可以焊一下

网友:
不用焊吧,我没压线钳,只能焊接了

网友:
我一般是先焊接,然后用尖嘴钳压

网友:
如果飞水机,建议你焊接一下,否则,受潮后,铜线会腐蚀,接触不好。

网友:
焊接是最保险的弟兄,不怕扯,何乐不为,压线钳我有还不会用

网友:
不用,2.54mm

网友:
用压线钳压过之后焊一下效果更好

网友:
我只知道用压线钳是有技巧了,如果不是经常用的话,不熟练还是焊接一下吧!

网友:
剥线的时候,长度要合适  最好剪齐,压线要紧。线线芯总有老化或者氧化,为了保险起见,焊一下还是保险一点的。

网友:
我没压线钳,只能焊接了

网友:
各抒己见,前来学习!

网友:
还是压线钳好,2.54的,压好完全没必要焊,没有压线钳,最好还是焊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有压线钳不用再焊了,没有压线钳的需要焊一下

网友:
焊一下效果更好

网友:
压线前先把线头点一点锡,这样可防止线芯从压线槽中抽出,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钳子买好了,试压了几个。虽然有工具了,但发现要压好并不容易。线头金属丝露出多少,线在插头上的位置,甚至插头在钳子上的位置都会影响结果,压不好马上就能拽出来。

附上昨天的成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钳子买好了,试压了几个。虽然有工具了,但发现要压好并不容易。线头金属丝露出多少, ...

错买了48B压线钳,大了一号,压好的头子,杜邦头插不进去,要用尖嘴钳修一下才进的去,LZ的压线钳是28B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买了48B压线钳,大了一号,压好的头子,杜邦头插不进去,要用尖嘴钳修一下才进的去,LZ的压线钳是28B的 ...

我买的是28B!

网友(2014-06-21):
没必要买压线钳,买个电子尖嘴钳就行了。先焊点锡,再用尖嘴钳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钳子买好了,试压了几个。虽然有工具了,但发现要压好并不容易。线头金属丝露出多少, ...

如果担心 Futaba 头的连接线出问题,可以买点儿镀银导线直接焊上,焊好后打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