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油机深似海,求助SOS

楼主(2014-05-06):
          因为自己从小就喜欢油直,所以就义无反顾的跳入神坑了。因为附近没有魔友,也就无法直接教我。但是我不会放弃。现在我遇到问题,望各位老鸟帮忙圆我一个模型梦。
             问题一,三叶52,开始推中速的时候转速上不去。这是什么情况。
             问题二,我调了副油针和主油针调小了后就拿下热火头低速就熄火,后来低速不熄火了,推中速就熄火,这又是什么情况?
            问题三,开始锁尾很好,可是到后面接近离地的时候,尾巴向左偏。。
               。
到目前就遇到这些问题了,求帮忙。最好有个群加。我的是风神cf
           现在的问题是悬停时候发动机转速下降,在推油也上不去。。

网友A:
“开始锁尾很好”可能是因为起落架“抓地”的原因吧

网友:
“到后面接近离地的时候,尾巴向左偏。。”可能是因为起落架的“抓地”作用“失效”了。

网友B:
推油熄火主要是富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锁尾很好”可能是因为起落架“抓地”的原因吧

哦,应该不是的,脚架还没有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油熄火主要是富油

嗯,谢谢了。虽然有过多年修车经验但是对这个还有一窍不通啊

网友:
换个OS50就行啦,副油针基本不用动,调下主油针就行啦,简单很多~

网友C:
建议楼主把发动机拆下来调好再装机,第二点取下点火电息火,应该是小油针富油了,调小小油针,推油中速息火要看是富油息火还是贫油息火,听声音、看化油器口是否有油珠喷出?要息火时有油喷出是富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把发动机拆下来调好再装机,第二点取下点火电息火,应该是小油针富油了,调小小油针,推油中速息火 ...

感谢,大哥指教,目前被发动机搞郁闷了,种感觉发动机没有调好。。

网友:
油鸡,不好调的,加油

网友:
hanzhou163你杭州哪的

网友:
我也是杭州的

网友D:
想三叶的好用就先把主油针关死,副针油也关死然后圈开大0.5圈或者0.25圈再把主油针开1.7圈这个时候你就不用着急52的三叶发动机了航线没问题这个调整是副针油轻微贫油主油针轻微富油如果你想3D等你把航线飞好你自己就会调整发动机了

网友:
加油,看過模友飛油直
真的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三叶的好用就先把主油针关死,副针油也关死然后圈开大0.5圈或者0.25圈再把主油针开1.7圈这个时候你就不用 ...

嗯,感谢了。现在慢慢的熟悉了。

网友:
雷虎飞机好吗

楼主:
悬停会掉转速啊,这是什么情况啊。。悬停是5°,油门曲线是75

网友:
换个火头试试

网友:
刚刚飞行时 建议使用硝基燃油 引擎相对比较好调整
接近离地时,即使尾巴偏航,也不应该朝向左边偏, 你的直升机最终飞起来了吗 ?悬停时航向应该锁定很好吧?如果不好那就是陀螺仪调整问题与飞机尾舵拉杆长度,皮带正反向安装问题 ,如果是皮带传动的话
国产ASP52H这颗引擎用在50级别直升机上确实不好调整,种种问题,让人头疼,也许是那颗松松垮垮虚位很大的汽化器的问题,也许这颗原本的固定翼引擎本身就没有针对直升机的高转速工况做出改进,只是加了个看似直升机用的大散热头而已
与其你用ASP52H作为入门,不如选择ASP46H这颗看似很古老的引擎,我们的经验,46H用在50级别直升机上面练习悬停与航线还是调整容易,经久耐用的

网友:
打酱油的,顺带顶一下下。

网友:
是哪个坑货给你买的3叶发动机?买OS你就不会这样烦恼

网友:
什么发动机不是问题,玩油的都是这样,你要动力好调整就电的,新手搞坏一个OS发动机就是一架电直心疼,最好有人带。

网友:
电动的搞不坏?

网友:
素油加三叶发动机 那是要技术的 呵呵 以前就是这样 飞机就没好好飞过 天天调试 时时调试 熄火降落不用练 自己就会了 哈哈 现在用os55带泵的 基本不用调 直接就飞 一下就着火  以前 带好几块启动电池 起动机都冒烟了飞机还没打着火

网友:
问题一,三叶52,开始推中速的时候转速上不去。这是什么情况。
答:富油了,主油针放3圈,然后根据推油感觉一点一点往里面收油针。不干叫不熄火,油门响应迅速就OK了。

问题二,我调了副油针和主油针调小了后就拿下热火头低速就熄火,后来低速不熄火了,推中速就熄火,这又是什么情况?
答:副油针只影响油门离开怠速位置后一小段的油门响应,所以一推就熄火或者拿下点火器就熄火可以尝试副油针也放出来3圈慢慢往里面收,一样是收到油门响应迅速即可

问题三,开始锁尾很好,可是到后面接近离地的时候,尾巴向左偏。。
答:确定是陀螺仪是锁尾模式。或者换更牛逼的锁尾陀螺仪,和舵机,然后尽可能的排除震动即可。

最后,发动机长时间怠速后猛推油门可能会熄火的,所以飞机怠速中推油门不要像玩电动一样一下推起来,要根据发动机响应声音尝试推一推收一收的办法,转速稍高即可***拉动油门就不会熄火了。

更后,发动机很有意思,慢慢折腾别嫌麻烦。其实三叶只要调整好会非常稳定,我一直在用,身边的人也都在用。

网友(2014-06-10):
换个OS50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