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 暴力改造后尾巴各种搞不定

楼主(2014-05-06):
主无刷改的是14000转,8T铜齿,大齿轮用的是64T的。

如题,用最好的5W转以上7*16空心杯还一暴力就不锁尾,7*20空心杯倒是锁尾没问题,但是重量太重,负面影响太大,改尾无刷吗各种蛋疼,这种小鸡尾巴就没办法搞定吗?

想把尾电机改轴传,这也太大费周章了,就没有什么好办法吗?望高手指教。

网友:
方法就是不要太暴力,减小螺距。

网友:
方法就是不要太暴力,减小螺距。

朋友你说的是循环螺距还是3D总距大小

网友A:
这个问题纠结了我好久 呵呵 我也是14000KV 暴力电机·我现在 用的是02S尾电机锁尾不错·

网友:
换好的尾电机试试  在就是曲线平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纠结了我好久 呵呵 我也是14000KV 暴力电机·我现在 用的是02S尾电机锁尾不错·

02S不是轴传的吗?哪来尾电机? 莫非老款的那种,尾电机前置的轴传版。看来14000KV电机是浪费了。

网友:
无刷时电调不是在前面吗?720电机比716电机重一些是好处啊,即使这样也是头重脚轻,电池也要配合向后移动一些才是。
尾无刷难度不大,但是金鱼尾会时刻伴随(基本不会甩尾),续航也有影响。
轴传的话,我这么跟你说吧,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02S不是轴传的吗?哪来尾电机? 莫非老款的那种,尾电机前置的轴传版。看来14000KV电机是浪费了。

V120D06

网友(2014-06-24):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纠结了我好久 呵呵 我也是14000KV 暴力电机·我现在 用的是02S尾电机锁尾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