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充电时的问题。

楼主(2014-05-06):
充电器是una6+带保姆,电池都是6s 10000 25c的,以前充电都是好好的,后来知道电池存放要放电,就用这个充电器放电到3.8v。后来每次用5A去充电就要报警,显示如图,但是用低于3A充电就不会报警。请问各位前辈这个报警是什么意思?我这个到底是充电器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报警画面

报警画面

网友:
看看充电器上显示的输入电压多少……有点像是开关电源出问题了!因为电源出问题,所以要么输入功率达不到5A,要么电压稳不住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我把电源的电路板和线都加粗了。现在5A充电可以。不过有时候还报警。

网友:
好多电池充电要求4.2V。5A报警肯定是指这个。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无解

网友:
A6从来不敢用5A的飘过

网友:
你的电源是多大的,可能电源达不到。

网友:
明显电源不行了么,6S 5A充电,需要的功率大概是6*4.2*5 = 126W,加上电源的效率只有9折,你至少需要140W以上的电源

网友:
配个10A的电源

网友:
需要30A的电源

网友:
5A电流充电接头发热。我把它直接焊在电路板上。好很多。

网友:
为什么 之前可以 放了电之后就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