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0c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5-06):
哪位知道10CAP,10CHP,10CP,10CAG,10CHG,10CG的区别在哪里,谢谢

网友A:
这几款都过时了。

网友B:
在用10CHP    P/G 是PCM和2.4G 的区别   AP/HP 区别是 固定翼版和直升机版 CP是通用的,AP默认模型类型是固定翼,HP是直升机,跟CP功能上好像没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用10CHP    P/G 是PCM和2.4G 的区别   AP/HP 区别是 固定翼版和直升机版 CP是通用的,AP默认模型类型是 ...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谢谢啊

网友C:
P的用模块,G的不可换模块应该是。
A/H这个就是出厂油门分格还是顺滑。
不喜欢这货,我早就出了换的8FG,那会儿8FG还不带S.

楼主:
引用 网友C:
P的用模块,G的不可换模块应该是。
A/H这个就是出厂油门分格还是顺滑。
不喜欢这货,我早就出了换的8FG, ...

学习了,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用10CHP    P/G 是PCM和2.4G 的区别   AP/HP 区别是 固定翼版和直升机版 CP是通用的,AP默认模型类型是 ...

解释的太清楚不过了。

网友(2014-07-16):
三楼解释得好清楚,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款都过时了。

那你说目前哪款最好,不要说18z

网友:
不知道你的用途是什么,心理价位是多少,会玩多久。如果是FUTABA,可选T8FG或14SG,这两款相对较新,用的人也多。也可选JR的,价位在2000到3000元。要想便宜的,只有国产品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