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模友,关于FPV设备的采购建议!

楼主(2014-05-06):
关于FPV的事,我纠结了两年了,这段时间,看见很多朋友都上了,可是身边模友了解的都是初学者,所以,打算这个月内一定上,
现在手上的设备有:
控:天七2.4G,天6A两个控,天6A的接收是日冠二次变频接收器
图传:拍通1.2G收发套装
显示器:佳美8寸
摄像头:鹰眼改装(已实现AV输出到地面的时候,同步录像)
载机:天行者1680
电机:朗宇2216KV1250 桨:仿APC9060马刀桨
电池:2200MHA25C,无数

在坛里翻帖很久,对FPV有一定了解,现在要实现10公里左右的飞行,
应该还要采购以下设备
飞控 、云台、控的增程、及图传的远距离天线,另外如果合适,还要上头追,和跟踪,和安装显示器的脚架。。。

请群里的朋友们,麻烦帮我提一些关于设备方面的采购建议,设备的采购兼顾多轴上使用,,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先实现一公里的FPV

网友:
每公里五百超过五公里的每公里八五折

网友:
不急,慢慢来,看自己预算。先吧基本的弄好,增程的可以迟些。地上的东西可以买贵些。

网友:
电机要换掉。云台可不用,电池用4S。。。

网友:
电池:2200MHA25C,无数

网友:
要飞10公里,433是必不可少的,飞控也不能少

网友:
要飞10公里。。第一:遥控距离要上433遥控增程,建议使用Rlink 433,利用教练口就可以实现转发成433信号模式;第二:图传要实现远距离稳定图像监控,所以发射机功率建议2W,接收建议使用定向平板天线+自动跟踪云台;第三:安装飞控+GPS实现失控自动返航功能,试好避免减少丢机几率;至于载机、摄像头、显示器、电机、桨、等等这些就自己根据情况确定就可以了,有点经验的都可以搞定了,实际主要是遥控距离和图传稳定了,什么都好办了。

楼主:
昨天已经买了非凡的433+F2飞控+16DBI平板天线+三叶草天线,等着周五晚上收货然后装机测试,,谢谢各位兄弟热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