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5电机坏了一个停产配不上,能不能换相同KV的3508或者 ...
2815电机坏了一个停产配不上,能不能换相同KV的3508或者4005?

楼主(2014-05-06):
2011年买的六轴,用的6个2815
电机
,带锣纹的电机轴弯了一根,外转子摔瘪了一个,想换掉这两个电机。但问厂家,这种电机已经停产了!
称的重量是45G,外径40MM,KV650,想换个X宝上常见的双天4005,重量52G,外径40MM,KV650,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不能混用,还可以做四轴用,或者四个出了换其它电机。

网友A:
不同kv值的电机在相同电压和桨的情况下拉力不一样的 ,也许会导致炸鸡。
建议不用,,,不过还是可以作死一用哈哈好玩

网友B:
要换最好四个全换

楼主:
一换就是6个,浪费千元啊亲们。

网友C:
上个图看看.貌似我有4个2815

网友D:
楼主都说是相同KV,我也想知道可不可以用

网友E:
做四轴吧 剩下那个可以修复就给固定翼用吧

网友F:
估计振动会比较大,应该飞起来没问题吧,呵,还是别这样,那炸了损失就更大了

网友G:
呵呵;不同型号不同kV不同桨都能用,飞控不看你KV的,只根据加速度计计算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