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需要多旋翼技术支持,配置可以咨询我

楼主(2014-05-06):
发这个贴是为了新手,不走冤枉路
我是过来人,从新手到熟悉,其中的学费太高.希望能帮助到新手解决烦恼
本人玩多旋翼3年 用过兔子 XA DJI系列
配置,组装 需要咨询问题,尽力解答
群196586853

网友A:
有没有天9设置多轴的教程。。。

网友B:
先顶楼主好人再加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天9设置多轴的教程。。。
可以教你,加群

网友D:
顶一个 正想找人请教

网友E:
顶一个,楼主好人

网友F:
支持无私奉献的楼主

网友G:
绝对好人那

网友H:
支援一流...路过一顶

网友I:
电鸟?
兔群的电鸟?

网友J:
求教:4108SKV380 155木浆 6S5000ma电池 总重2500g 轴距690四轴,整体重量如何?续航时间?改进方法?

网友K:
顶好人!长期有效吗

网友L:
顶好人,推荐一个入门,可以飞的四轴配置清单吧,多谢

网友M:
好人呀,我用力顶

网友:
我想这么配置四轴你给看看!飞越650机架    朗宇3508  700KV电机  好盈铂金30a电调   1238桨    4s5200电池    飞控APM2.6.

网友:
你好前辈!新手求助电机和桨选择。400对角轴距四轴,含电池总重量是1721g,其中已经假设电机每个重75g,希望长点的续航时间,请问配什么电机多少KV的比较好,还有桨?电机和桨还没有买。先谢谢啦!!!!!  哦,电池用4S 5200的。

网友:
顶顶顶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N:
我之前用的兔2    在一次室内调参数时候 突然失去控制 炸机了 飞机掉地下 电机还在转 油门已经拉到最低了  唯有强行拔电才可以解决问题

然后我调好参数又爽飞几次  一次室外 又出现同样情况  失控  掉下来 油门最低 电机还是转 还是要拔电解决问题  后来又飞几次 都没出现类似问题

然后第三次 是平稳的飞着  因为没在定点  他飘 我打杆 才知道失控了 不管怎么打杆飞机不动  一直飘走 直到撞墙才掉下来 电机也是狂转 油门拉到最低了  唯有拔电才行

现在兔子已经珍藏 在飞apm 求解决 兔子是一款很不错的飞控

网友:
正想咨询高手,按理说应该先自行扫盲,可是还想走捷径,请教如下:
目的:考虑旅游航拍风景
构想:直升机最难,固定翼要飞行场地,还是玩多旋翼吧,大疆这么受欢迎
技术问题:1、现在的电池大约只能飞15分钟,感觉有点短,能再长一些么,或者为什么不用烧油的呢,是因为维护复杂么?
               2、飞行器载重多少呢,需要挂一个单反么,那样虽然能够控制云台,可也不能控制曝光和快门的,图像能够实时传送么,没听说单反有这些接口呀。或者就用一个普通摄像头就行了?单反的重量耗能也很厉害呀
               3、实时传送、地面显示的设备很贵么,有必要配么
               4、对于新手,能否推荐一款大疆型号呢,边实践边研究好一些,纯研究理论很枯燥。

网友:
这个必须顶,我都被卖家坑了不少了

网友(2014-06-09):
加群加群中

网友:
好人好报呀

网友:
顶一个,新手准备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教你,加群

请问这个群从哪里加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之前用的兔2    在一次室内调参数时候 突然失去控制 炸机了 飞机掉地下 电机还在转 油门已经拉到最低了   ...

我还遇到过突然自旋的现象,不受控制了,最后摔机,还有一次低空飞行,离自己很近,突然向自己反扑过来,幸亏闪的急,又摔机了。求高手指点,我也是兔子的板子

网友:
顶 无私奉献

网友:
新丁加入,顶一个

网友:
楼主好人啊,新手福音

网友O(2014-12-02):
楼主好人啊 加群学习

网友P:
好人呐!顶一个,早就想入手一个六轴了。

网友Q:
楼主好人
新手正找不到组织呢

网友R: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S:
现在想找好人难啦 今天运气了 碰见群主好人了 谢谢!加你群了!

网友:
好人帮顶,求h4机架稳飞配置

网友T:
楼主乐于助人,新手的福音~

网友U:
真希望往后有更多的好人像你一样 那样我们就少走很多冤枉路

网友V:
先顶楼主好人,先谢谢。

网友W:
如何调油门曲线

网友X:
怎么都不见楼主说话啊

网友Y:
希望能帮助新手解决烦恼

网友Z:
您好!APM2.8飞控,6H GPS,不会PID调参,设置不了悬停。怎么办?我看泡泡的教程好像也没有对应的内容。请高手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本人想配台F450 朗宇 a2212 980kv 好盈天行者 30A 天7 飞控APM2.6+6M 但淘宝上价格300-700,不知点选 请淘宝上200的APM可以买?现在是练手,后期可能挂山狗

网友AA:
你好楼主,怎么找不到群(196586853)。

网友AB:
楼主太热心了。正准备组四轴的小白

网友AC(2015-01-16):
用富斯9飞四轴需要如何设置控?谢谢

网友AC:
推荐一个入门,可以飞的四轴配置清单吧,多谢 支持楼主。

网友AC:
富斯9的遥控能否设失控返航?谢谢

网友AD:
求大神指导:旋翼升力如何估算?

网友:
T-MOTOR2213套装。怠速状态正常,稍微给油2号4号电机转速很高。1号3号较低。这个会是什么问题?
CC3D一接电脑,鼠标键盘就一起断线。这个又是什么问题?
十分感谢

网友AE:
楼主 我的四轴起飞后不稳定 乱晃 飞控是v2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F:
请 问 怎 么 加 群???????????????????????????????????????????????????????????????????????

网友:
这个必须顶起来

网友AG(2015-02-15):
可以教你,加群

网友AH:
希望高手们,能编个教程。

网友:
进了好多群,进去就是各种术语,各种缩写,各种GIF图(你懂得),几个认识的人每天聊天,每天晒图,新手请教的问题 百分之八十石沉大海。
加群需谨慎,新手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