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更新到v3.1.4了? 看图

楼主(2014-05-06):
diy drones

v3.1.4

v3.1.4

网友A:
是3.14RC1吧?!

网友B:
我在等3.2啊,3.2修复了follow me和指点飞行 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3.14RC1吧?!

我还是菜啊  不懂rc1/rc2 什么意思 可否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等3.2啊,3.2修复了follow me和指点飞行 的Bug。

这是v3.1.4 rc1 的 ,这个帖子一会就删 ,显无知了

网友:
这和更新是修复pixhawk飞控I2C总线错误导致内存溢出的Bug, APM飞控不用更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等3.2啊,3.2修复了follow me和指点飞行 的Bug。

这两个bug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在等3.2啊,3.2修复了follow me和指点飞行 的Bug。

还要至少一个月。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bug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实时指定一个新的航点,或者地面站使用follow me功能的时候,不断上传新的航点给飞机。

飞机收到新的航点的时候,会乱晃几下,然后飞往新的航点。

严重的时候,会晃动到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要至少一个月。等吧……

leixun家的GPS居然备份电池没电了,每次上电都是冷启动,要等很久才能有比较好的定位效果。

寄回去换电池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回来呢。最近飞不成了。

网友:
目前用3.1.3 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