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新挑战

楼主(2014-05-06):
什么电调才能这么快换方向。

网友:
不惜成本可以的,厂商的慢动作宣传片。

网友:
电调不难,设置中、高柔度刹车即可。难得是飞控,翻转后需按照新条件控制平衡

楼主:
螺旋桨也是关键,不知道这个桨效率怎样。

网友A:
刚查了,这个用的是

Outlaw Reverse 3D 25A Opto(3D飞行专用电调);个人觉得,其实就是带可调刹车力度的双向电调

工厂预调NanoWii飞控,这个飞控应该是特殊的,应该是可以在飞行器倾转度达到90度时飞控输出零速度信号,电调执行刹车,然后飞控根据飞行器的正反偏角,相应输出正、反转脉宽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查了,这个用的是

Outlaw Reverse 3D 25A Opto(3D飞行专用电调);个人觉得,其实就是带可调刹车力度的 ...

想想这个飞控真的不简单。

网友:
这可比变距简单多了

网友:
刚查了NanoWii飞控的资料,貌似一款开源飞控,源于multiwii。飞控板HobbyKing有卖,售价US$19.99元,不贵哦。

下面简单译了特性和规格供参考
特点:•尺寸超紧凑
•基于ATMEGA32U4
•6个遥控输入通道
•6个HW PWM/11bit输出通道(更高的分辨率、更流畅的响应)
•支持8个电机或舵机
•Invensense公司MPU6050 6轴陀螺仪、加速度计(支持自动水平)
•板载USB
•UART接口(用于蓝牙数传、GPS、DSM2接收机等)
•I2C接口(用于扩展气压计定高和罗盘定向)
预装Arduino Leonardo引导装载程序(bootloader)

规格:
MCU:ATmega32U4
主频:16MHz
闪存:32Kb(3.3Kb由Bootloader占用)
输入:6个高分辨率遥控信号输入通道(2个AUX通道)
输出:6~8个电机输出通道(其中1-6通道11bit的PWM调速信号)
尺寸:30x30x16mm
重量:6.5克
产品编号:9387000009<购买时用>

总体看来,飞控板配置、性能一般,关键是刷的固件。有兴趣的兄弟们,可以去multiwii网站查询和下载
另外,感觉固件应该可以移植到MWC飞控上,回头去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忘了上飞控图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