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关于3轴动力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4-05-06):
前段时间突发奇想,准备自己动手做一架全碳纤维的3轴

楼主:
类似图片上的飞行器,但是旋翼是固定的。

楼主:
模种已经做好,旋翼直径设计的是10英寸的。太大影响整体比例和携带。这两天准备翻硅胶石膏模,所有碳纤布,树脂材料已经到位。

楼主:
困扰的问题是动力,现在有几种选择,各位看看怎么搭配才能达到最大力效比:1采用上下电机反装,一个力臂上装2个电机,上电机小螺距,下电机大螺距,电调信号线并联,飞控选3旋翼单电机模式(受旋翼外形影响,两个桨不能超过6cm)。2上电机采用低kv值,下电机高kv。3采用大功率单电机,把两个10寸的3孔碳纤桨十字安装,达到4叶的效果(因为大功率电机肯定需要大直径桨才能达到高效率,我这个飞机必须用10寸桨)。以上3种方案那种比较靠谱,都是凭空想象,请指教!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顶一下,,,上面做的是外壳吗?

网友A:
Y6吧 安全点  其实你只要做个简单构架的Y6空机 在做个薄膜外壳和桨保护 薄膜面上在包裹碳布 不就行了 ,就是这种机子太过于工艺 炸鸡修复繁琐

网友:
顶顶,祝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B:
动力配置要看楼主做该机的目的和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Y6吧 安全点  其实你只要做个简单构架的Y6空机 在做个薄膜外壳和桨保护 薄膜面上在包裹碳布 不就行了 ,就 ...

碳布做外壳需要真空抽注树脂的,要不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配置要看楼主做该机的目的和用途

用途就是留空时间能长点而已!

网友:
不负重吗?通常小螺距大口径桨、超配置电机留空时间相对长些

共轴双电机方案不适合你的要求,因为多一组电机能耗会增加,且***双层桨的效率要比大口径单桨低

网友:
这架势啊,搞的像深海鱼一样的

网友C:
个人觉得,电机并联用一个电调估计是有问题的,而且还是不同的电机,KV不同,铜线绕法不同。

网友:
很好的DIY

网友:
顶!请多拍细节图。期待鱼鹰模式飞空出来

网友D:
10寸的Y6布局而且类似于涵道风扇的结构,注定不可能长时间留空了,楼主谨慎,不是上下电机选型什么的问题,而是气动布局的关系,下层桨如果只是高KV,没有合适的进气补偿,会出现效率急速下降的问题,还会影响上层的桨的效率,如果只是想长航时,可以考虑用下Y3的结构,尾电机舵机控制,万不要因为美观牺牲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电机并联用一个电调估计是有问题的,而且还是不同的电机,KV不同,铜线绕法不同。

电调是用2个,两个电调的信号线并成一个连到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寸的Y6布局而且类似于涵道风扇的结构,注定不可能长时间留空了,楼主谨慎,不是上下电机选型什么的问题, ...

y3用10寸桨,我这个一体的壳子重量估计要2000g超过了,电机小了肯定不行,最起码41开头的盘式电机,4s电池,10寸桨装上去没有效率的,3叶或者4叶10寸桨能否弥补桨短的不足?

楼主:
进度慢了点,昨天把机身分模出来了,石膏硅胶模的边有点窄了,这两天再修修估计就可以动手了!

网友D:
卤煮,现在我发现你的问题所在了,我建议哟,你外壳就专门当外壳用,别去考虑受力分析什么的只是美观作用,那样可以减少不少重量,10寸用41系列电机完全是浪费,扭力富余太多了,还不如用22或者28系列电机,41系列自重就那么多,如果高速运转惯性会有多大?减速效果是否明显?动力是合适的桨和KV匹配,大电机配小桨是极大的浪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卤煮,现在我发现你的问题所在了,我建议哟,你外壳就专门当外壳用,别去考虑受力分析什么的只是美观作用, ...

我准备一个旋翼上一个42xx的电机,然后一个电机上装2个3孔10寸的那种碳纤桨,十字型的,看起来就是一个42xx的电机带一个10寸的4叶桨!

楼主:
今天把模合上了,还没修好,大家凑合着看吧!感慨的是这胶水真tm的贵!

楼主:
再来张侧面的

网友D:
。。。。。。。。。。。。42系列电机带10寸桨,浪费太大了,瞎来不是这样的啊,你用几S电池啊?4叶桨需要的动力是2叶的一倍左右,但是惯性太大容易造成甩尾偏移,而且,效率在同样转速下也就2叶的140%左右,多叶桨是大飞机因为防止叶尖速度超音速采取的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42系列电机带10寸桨,浪费太大了,瞎来不是这样的啊,你用几S电池啊?4叶桨需要的 ...

啊,这样啊?

网友:
螺旋桨的叶尖速度接近音速的时候,所产生的激波会导致叶片震动甚至撕裂,所以,在转速和叶片直径不能继续提升的时候,人们想出了采取多叶桨来提升推力,虽然桨叶越多,进入前桨的扰流会降低效率,但是随着发动机技术的提升,总推力还是较双桨叶同等尺寸大一点的,就是说牺牲了功效来提升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