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收放机臂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4-05-06):
TT800新机。在打样了。再过几天就可以到手试飞了
先发个图冒个泡。

网友:
这么做的目的呢?是要变轴距?
考虑到重量这个天敌,不会是自动收放的吧?

网友:
不如收放起落架搞长点简洁。

网友:
等看真机

网友:
有点意思! 不过担心楼主在收起落架进入常规飞行的时候轴距变换那时飞行不稳定哦

网友:
很有创意 期待效果

网友A:
放到最下面位置的时候螺旋桨不是打到机臂了么?

网友:
在地上的时候桨不会打到机臂?

网友:
舵机不同步会引发灾难的

网友:
估计不好实现

网友:
哈哈!!!你的东西很潮啊

网友:
多了四个舵机跟相关机械部件的重量,而且运动机械部件精密度要求高,不然机臂收起时会因为电机不平衡而导致空难。。。。

楼主:
真机到了就知道了 ,我觉得没问题。我会试一边上一边下的实验。看会不会因为电机不水平炸机 理论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DJI新机还没出就被山寨了,果然谍照不能随便曝光啊,呵呵

网友B:
能不能在去皮雨伞上装电机飞,轻便方便多了,没事收起来,长长的下J8还可以多用途

试想一下:你走着走着,看见一环境很好想航拍,用手把伞打开推油起飞,收机时也是用手接,安全多了,也不怕刮地风了

网友:
不明觉厉,,,坐等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在去皮雨伞上装电机飞,轻便方便多了,没事收起来,长长的下J8还可以多用途

试想一下:你 ...

高手在民间!

楼主:
做成一把伞很好的想法。没有动力了就飘下来。只是 想主动下来有点困难。。。

网友(2014-11-26):
引用 楼主:
做成一把伞很好的想法。没有动力了就飘下来。只是 想主动下来有点困难。。。

同意楼上说的,我加个想法,如果反向推力会不会容易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到最下面位置的时候螺旋桨不是打到机臂了么?

这是前视图吧,机鼻是侧视看,和dji的新机应该差不多

网友:
仿dji新机那样么,超喜欢

网友:
看帖子的时间,感觉dji的新机应该是山寨此机的

网友:
dji的是山寨的了

楼主:
5月时样机以试飞成功了。但是这结构注定了会有问题的。要求的强度和精度不是一般的高。在试飞过成中起飞还不错收上去时出现了电机共震。还有就是配置和DJI这个很接近。3508 380KV 1240浆   6S 5000
由于结构问题之后果断放弃了。

网友:
膜拜神贴,dji抄楼主的证据。

网友:
哈,楼主原来才是这架飞机的创造者,怪不得对这种结构很了解,真希望看看你这架飞机的飞行视频呢,毕竟是架很新颖很有创意的飞行器。

网友:
增加了自重,咋办?性能降低额

网友:
这到底是谁山寨谁的啊

网友:
现在看来,DJI是您的粉丝

网友:
这类机型调整难度很大啊

网友:
佩服LZ的创意  也佩服DJI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