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GH4可以上GH3云台吗?求解啊各路大神们

楼主(2014-05-06):
求问各路大神 GH4可以在GH3云台上用吗? 配合Lightbridge 图传可以实现吗?

还有Lightbridge
是内置了IOSD吗?信息量是不是可以不用再装一个IOSD了?
谢谢各路大神开路了...

网友:
GH4已经出了么?

网友:
有说稍微改动下就能用!(消息来源:网络)

网友A:
实测中心没问题,要解决hdmi线,gh4是micro hdmi的。线解决了还要解决hdmi转换问题。gh4实时取景可以,但是录像后hdmi输出只能1080p输出,z15的转换板不行。

网友:
具体还想问什么可以电话联系我

网友:
2.5元就解决了

网友:
买个micro转mini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中心没问题,要解决hdmi线,gh4是micro hdmi的。线解决了还要解决hdmi转换问题。gh4实时取景可以,但是 ...

录像后hdmi输出只能1080p输出,z15的转换板不行。

意思是图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测中心没问题,要解决hdmi线,gh4是micro hdmi的。线解决了还要解决hdmi转换问题。gh4实时取景可以,但是 ...

确定吗?是否经过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