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起飞后会左右抖动请亚托技术员帮忙分析哈

楼主(2014-05-06):
我的450L也是震动大  油门加大点有没有   但是一离地就左右抖动    还有就是我的后尾舵机行程怎么设置   遥控器只要推到一半就到底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油门行程设定  尾巴看3GX说明

网友:
舵机行程怎么设置   遥控器只要推到一半就到底这是什么问题啊
这是正常的。设置时遥控器摇杆打量大小随你,看尾滑套接近到底时迅速回中,或可以点动到你想要的位置后回中,等待指示灯闪耀三秒(记忆后,再做反方向的行程设置,方法一样的。

楼主:
嗯嗯好的谢谢,那么起飞后会左右抖动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主轴也换了还是一样

楼主:
桨平也做了

网友:
會不會因為轉速過慢導到抖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好的谢谢,那么起飞后会左右抖动是什么原因啊?

把3GX的AIL感度调小点,试试。或在那个点的油门加大些。

网友:
行程的问题是你没调好,看3gx的说明书。

网友A:
楼主,你是尾抖还是机身抖,要说清楚。不一样的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尾抖还是机身抖,要说清楚。不一样的调机。

是后尾杆摆动 摆动差不多是四五公分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行程怎么设置   遥控器只要推到一半就到底这 ...

我今天试了还是不行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试了还是不行 啊

遥控器摇杆推一点点,尾滑块也会慢慢走到底的,杆推大一点或一半或大于一半,滑块走快一些,到底前摇杆马上回中,滑块就停了,如滑块 不到位或过了,摇杆***小幅度摇动(摇一点点马上回中【点动】)补充或减少到你要的位置后不动摇杆了,等待几秒自动记忆,再做反方的设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后尾杆摆动 摆动差不多是四五公分那么多

如果感度低于60了还摆,我想也应该想办法排震了,不然飞3D很难锁住尾,我的机机也是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感度低于60了还摆,我想也应该想办法排震了,不然飞3D很难锁住尾,我的机机也是这毛病。

我的感度是照着说明上的70     那么要怎样排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感度是照着说明上的70     那么要怎样排阵啊?

會不會因為轉速過慢導到抖動?   试试加大油门曲线提高转速。

网友:
大桨没甩开抖动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感度是照着说明上的70     那么要怎样排阵啊?

60都震别说是70了,我的意思是感度低于60就不会锁住尾了

网友:
请大家帮助分析分析

网友:
相当正常,共振的问题

网友C:
相当正常,共振的问题,可以飞。

网友C:
估计是舵机坏了,或者就是舵机固定座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