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 dev固件 虚拟通道怎么使用?谁知道

楼主(2014-05-06):
刷的固件 deviation的  虚拟通道怎么设置?目前已经设置右上方一个二段一个三段实现了六段开关功能,六段输出在第五通道。
想使用左顶上的“rudd d/r”  实现拨一下“d/r”第五通道直接切换到某个点
就是借助“d/r”实现 apm acro飞行模式的开启和关闭
大神粗线吧

网友:
虚拟通道的作用,字面解析就是“虚拟的”不是真实的。并不是跟输出通道(舵机接口)所对应的通道
虚拟通道你可以理解为一个中转站。例如需要做二级混控时候,就需要用到了。

例如你所说的用RUDD/R来让某个通道在某个值,可以这样思路(未经证实,纯粹理论猜想)
设置虚拟1通道,增加N个混控实现6段开关控制“虚拟1”的输出值
设置虚拟2通道,输入源是RUDD开关,类型为固定值
设置第五通道,增加两组混控,第一组来源为虚拟1,开关为RUDD/R0。第二组来源为虚拟2,开关设置为RUDD/R1。这里可以理解为,RUDD开关决定了通道五的输入源是什么,来自虚拟1还是虚拟2  ,而虚拟1中的输入源是你的组合出来的6段开关。虚拟2的输入源是某个固定值。所以这里虚拟通道就是一个二级中转。

另外,我又想到,其实不用虚拟通道也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因为混控上有多种混控方式,或许通道不同的混控方式(附加、最大值、最小值、替换等方式)来实现你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