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嘿 ... 新买的东西实用性高不高呢

楼主(2014-05-06):
买来的用意是把飞不完的Lipo转换成USB输出
该放的放,该充的充,WIN WIN
实际到手后,其实还是有点害怕

经过一晚的试用,输出只有1A,充IPAD显示“不在充电”
实属无奈,也不知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pm个链接

网友:
请问LZ可以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
2.5A还好吧 三星的都2A了啊

网友:
应该是用航模电池输出给USB设备充电吧

网友:
这个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东西不错,但是这种粗糙的热缩膜包装,实在不上档次~

一看就是个人diy作品,找个好点的模具~~

网友B:
这个看做工还是挺精致的。不过,一块2200的电池给大屏幕手机也充不了几次。你用用就知道了,临时救急还可以,要是出远门在火车上,你的带好几块充满电的2200的电池。

网友C:
万一出问题,11v甚至22v到手机,何苦呢
1wmah的充电宝不过60多块

网友D:
这玩意不便宜!效果也不咋地啊,还不如自己D个降压来的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不错,但是这种粗糙的热缩膜包装,实在不上档次~

一看就是个人diy作品,找个好点的模具~~

是DIY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做工还是挺精致的。不过,一块2200的电池给大屏幕手机也充不了几次。你用用就知道了,临时救急还可以 ...

其实目的不是给手机充电,是想给用不完的电池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一出问题,11v甚至22v到手机,何苦呢
1wmah的充电宝不过60多块

的确,是怕这个问题

网友:
买个小米电源,比这个靠谱。

网友:
有液晶屏可显示电压电流容量等数据,不知精度如何?其实精不精不重要,只要5V输出稳定就行了。手头备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手头有一块5S4400mah的电池被用来做充电宝了。。。。

网友E:
老实弄个 车载点烟器转 usb的,品胜的,3s-6s 通吃,稳定性应该比这个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实弄个 车载点烟器转 usb的,品胜的,3s-6s 通吃,稳定性应该比这个强吧?
车充接25.2有没问题?也那个车充好像只有12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不便宜!效果也不咋地啊,还不如自己D个降压来的实惠

其实我用的是5v输出的 ubec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有啥怕的,220v都正常用呢,换这个应该是更安全才对

网友:
俺都是手摇式充电宝,很好使,半小时能充满我的苹果6S!(必须是手动拔下屏幕背景灯泡电线的情况下哦)

网友:
这东西有什么害怕的,用就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充接25.2有没问题?也那个车充好像只有12的啊

车充上面写的 12v-24v  我用6s 接上之后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