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尽量延长F450续航时间的方案 大家进来各抒己见 ...
求教尽量延长F450续航时间的方案 大家进来各抒己见 讨论一下吧

楼主(2014-05-06):
想装一台F450 不搞
航拍
只是平时飞着玩 想把续航时间搞的尽量长一点 看了一下午淘宝 也没决定好合适的动力配置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把你们的F450飞行配置 重量 和飞行时间说一下 供像我一样的多轴新手参考一下 万分感谢啊

网友A:
3s 5000 ,不载重的话应该可以飞很久的了。

网友B:
E300原配动力,3S 5200,25分钟,够你玩吧!

网友C:
除了上大电池还能有什么办法。楼上讲的都对!

网友D:
用大疆原厂1038的桨,加上原厂300电机,25分钟没问题,暴力15到20分钟,我就是这个配置

网友E:
最重要的是减少重量

网友F:
朗宇V2216 KV800,ROC4S 5000电池,乾丰1147夜光桨(这桨很轻很软适合轻负载),留空时间惊呆你。

网友G:
多买几块电池

网友H(2014-08-21):
接根电线连到地面的汽车上,时间由你定!

网友I:
v2216 1147 3s 5000 去掉起落架 四脚、 底座垫海绵

网友J:
自己做架子。

网友K:
無負載22分鐘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