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四旋翼飞行器飞不起来

楼主(2014-05-06):
四旋翼飞行器,mwc2.5的飞控,朗宇A2212的
电机
,1047的浆。乐迪7的
遥控器
。现在油门加到底飞不起来。但是方向杆改变可以在地上移动,求解!在此谢谢各位了!!!!经过查看浆没有装错,遥控油门设置的是0 0%,1 25%,3 50%,4 75%,5 100%。

网友A:
什么电池

网友B:
电池有电吗。桨装反了吗。

网友C:
很多新手自以为桨转向正确,风向下吹就是安装正确。
你确认你的桨凹面是向下的吗?

网友D:
一个是查看下电机转动的方向和浆的是否匹配,再看看是不是超重了,猜的错了也勿喷啊

网友E:
硬件、装配,设置都没问题的话,肯定是能飞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