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977的主浆松了,怎么锁紧呀

楼主(2014-05-06):
在线等

网友A:
用自带的内六角锁紧桨夹上两个螺丝

网友B:
桨夹有螺丝,拧紧

网友C:
小机的大桨别锁紧,大桨质量小甩不直震死你,调整大桨螺丝到用手拨动大桨感觉有点阻力就行了。

网友D:
我的根本就没锁,一样稳定飞。

网友E:
我也977 纯新手 求教程 哎

网友F:
哎,我的大桨螺丝也是一样,一边紧一边松的,松的那颗螺丝感觉太短了,根本转不进去

网友G:
配有六角扳手啊,拧紧不就好了,小机别锁太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