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眼镜,一体显示,单独显示----纠结

楼主(2014-05-06):
1:大神们给点已经,想1KM无雪花稳定。应该用多大图传啊?2:视频眼镜,一体显示,单独显示 各自优缺点呢?大神指导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楼下的给说说

网友:
视频眼镜高大上,价格高,效果好,就是要技术,因为FPV画面存在不好判断真实距离和高度,需要目视观察的时候还得取下眼镜,麻烦。
一体机不错跟单独显示效果都一样,只是单独显示要带的东西多而杂乱,一体机整合好了方便携带而已。这两种都可以随时目视观察。但是一体机和单独显示都存在强光下看不太清楚的问题。

网友A:
带眼镜就要两个人一起去飞,单人的话容易遭板砖闷棍

网友B:
楼主如果要用双目视频眼镜的话,建议买回来后,戴上眼镜、手持摄像头,在家里和室外走走看,感觉一下。如果¥富裕可以考虑买单目高清视频眼镜,最好是投射型的,类似Google眼镜。
图传功率1W够了,如果收发天线和附属设备配置、调试得当的话,距离还可提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要用双目视频眼镜的话,建议买回来后,戴上眼镜、手持摄像头,在家里和室外走走看,感觉一下。 ...

多谢楼上,决定做个手追。。。

网友:
我有AIO但没玩过单目,有机会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