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84

楼主(2014-05-06):
前2天Z84好好的,扔在后备箱太阳下晒了一天后,昨天就不能飞了,今天又试还是不能飞,起飞扔出去然后左右乱晃,然后好像是失速飞机螺旋掉下来。都检查过了,还试找不到原因。会不会是拉力线问题?

网友A:
这个。。我原来也有过这个情况,多半是左右机翼产生形变,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原来也有过这个情况,多半是左右机翼产生形变,扭了

目测好像没变形

网友A:
飞翼结构有横向稳定性差的缺点,而小翼展的Z84这个缺点更是明显,所以左右翼尖轻微的扭转,。。。。。都有可能产生螺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翼结构有横向稳定性差的缺点,而小翼展的Z84这个缺点更是明显,所以左右翼尖轻微的扭转,。。。。。都 ...

原因找到了,今天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今天爽飞。

什么原因?

楼主:
桨离机子太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