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008sb和精灵2的连接

楼主(2014-05-06):
买了14sg  7008sb和精灵2怎么连接啊 在dji官方看了视频 好老的哟 还有很多线 但是遥控套装里面没看到任何连接线啊  求解 如果要另外买连接线 哪里有买  求指导 最好有视频或图解 感谢

网友:
接法與ZAZA-M是一樣的!看圖接困難度不大!

楼主:
这个图已经看过了  因为现在是默认的精灵遥控 连接s-bus模式不知道是要直接把飞机上的拔出然后与7008sb连还是怎么样 0基础啊  不解 也没有线材不知是另外买还是如何

网友A:
上面都写了很清楚了 可能你没理解吧 R7008SB的第8口(或者S-BUS口)接到飞控的X2就OK
还有就是直接用FUTABA与精灵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都写了很清楚了 可能你没理解吧 R7008SB的第8口(或者S-BUS口)接到飞控的X2就OK
还有就是直接用FUTAB ...

在官方看了视频是x2接口但是没有线,拔掉飞机自带控的可以不可以呢,遥控没有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官方看了视频是x2接口但是没有线,拔掉飞机自带控的可以不可以呢,遥控没有配。

可以 本来也要拔掉原来的接收板 还会多出一条线 原有的是两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本来也要拔掉原来的接收板 还会多出一条线 原有的是两条

哦(⊙o⊙)哦,懂了 谢谢

网友A:
要是哪天你想出了这接收板,我收了,我的坏了。大疆这接收板要299,配件坑人

网友B:
T14SG和精灵2 直接对频,不用加7008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4SG和精灵2 直接对频,不用加7008SB

这个没有7008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哪天你想出了这接收板,我收了,我的坏了。大疆这接收板要299,配件坑人

是大疆自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7008爽

不是一样用,什么功能也都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样用,什么功能也都可以用的

怎么搞都会丢失一个功能,如果有失控返航就没有手动模式,手动又没有失控返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大疆自带的?

是精灵2自带哪块 2.4G的

楼主:
哦 暂时没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