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高度校准问题

楼主(2014-05-06):
是不是要在起飞前在地面校准。我在16楼设置的apm结果显示高度是0 怎么处理啊。。需要校准哪个?

网友A:
这个高度是相对的,应该是通电那个高度为0吧,你拿高它数值对应变化就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度是相对的,应该是通电那个高度为0吧,你拿高它数值对应变化就好吧

好像是诶

网友:
APM高度为 相对高度,默认0位为 开机时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