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功率干扰飞控吗?

楼主(2014-05-06):
有人说图传功率大对飞控有干扰,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肯定了,这个取决于图传的功率,工作频率,谐波大小,飞控等抗干扰能力等;

一般来说,
1、图传功率越大的,对飞控的干扰也越大,500mW以上的图传,就要考虑下和飞控的布置距离,建议和易被干扰的如飞控、舵机、GPS天线等保持至少250mm以上的距离,1W的图传,建议500mm的距离。。。

2、就常见模友的航模飞控来说,被5.8G频段的图传干扰的几乎要小的多,被1.2G频段干扰的机会大,2.4G介于两者之间;因为许多飞控依赖GPS数据,GPS信号频率1.5G吧,和1.2G的比较接近了,容易受到干扰,出现丢星等问题;

3、图传的谐波分量应该是尽量的小,但这个很不容易做好,做的好的,不借助仪器也很难检测;

4、飞控、舵机、GPS天线及航模的布线等的抗干扰能力也不同,设计良好的设备,抗干扰能力会强点;

5、整机的布线,设备的摆布也很重要,大功率的图传(尤其是天线部分),要远离易被干扰的设备及引线,图传的引线要套上磁环,具体还要多做测试,根据整机布局,通盘考虑。比如:飞控设备,接收机,GPS等布置在机头,大功率图传在飞机尾管中部,布置在机尾的舵机引线经过图传周边无法避免时,可以包上屏蔽膜,如铜网管,铝箔的等,并将屏蔽接地;

网友:
楼上专业回答!

网友:
讲的好!合理专业,顶!

楼主:
明白了,很专业.学习!

网友:
拉开一点距离,影响不大。当然图传的频率不能太接近飞控的。

网友:
看来图传的功率要选择适中,一味的追求大功率并不合理。

网友:
如何接地

网友:
有被干扰和干扰两种。你要了解你的所有产品,才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了,这个取决于图传的功率,工作频率,谐波大小,飞控等抗干扰能力等;

一般来说,

学习

网友(2014-12-26):
楼上专业英语

网友:
怎么接地,可以接电池上的地吗

网友(2020-08-03):
挺好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