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水机之海潮防水流程+首飞

楼主(2014-05-06):
应该说首飞是成功的,可惜后来出了状况,幸亏做了防水。
预装和零配件

电调防水只做了两头,包皮没剪

机体缝隙处防水,特别是机头内侧缝隙较大

接收机上套,事后接收机还是做了防水

机翼处防水,这里贴胶带有利有弊,安装机翼不太方便

装好后外观图,全重830克

首飞

一上天发现重心不对,头重了,飞一圈立马降落,一切正常,准备慢慢开回来调重心,悲剧开始了,小加
油门没反应,再大点直接前翻倒扣在水里,我脑袋一片空白,当时估计降落重了电池脱离位置了,看着风向往回吹,等着吧

旁边的山寨大黄鸭在向我飞机方向移动,完了这家伙要是压过去,海潮肯定散架,没办法跑了几里地,到湖对岸找船捞吧,后悔啊,当初不该把遥控快艇买卖了啊

岸上表弟拍的视频,飞的时候没拍,捞飞机到时拍了
?qq-pf-to=pcqq.c2c
到飞机附近才发现原来是被固定大黄鸭的水里的绳子拌住了,估计翻机也是这绳子捣的鬼,舵机在水里不停的运转着,赶紧断电上岸检查,万幸啊,除了副翼两个舵机有点失灵,其他一切正常,
回家把2个舵机拆开吹干,顺便把防水全做了,下次当潜艇也不怕了

现在电池位置基本可以确定了

水机防水重要啊,千万别马虎,我的副翼舵机要是提前做了防水,当场还能接着飞,这次飞机最少在水里带电泡了有40分钟,万幸啊

网友:
    万幸万幸。好大的大黄鸭

网友A:
那么密封不怕电调烧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密封不怕电调烧坏吗?

电调只是704封了2头,包皮没动,散热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感谢楼主认真发帖,终于知道水机的防水步骤了。
不过玩水机确实需要个救援船啊

网友C:
小接受对距离有没有影响

楼主:
RE: 海潮之防水流程+首飞

引用 网友C:
小接受对距离有没有影响

没有

楼主:
RE: 海潮之防水流程+首飞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认真发帖,终于知道水机的防水步骤了。
不过玩水机确实需要个救援船啊

正准备做个风动的

网友D:
防水做的很彻底。。很仔细~~

楼主:
RE: 海潮之防水流程+首飞

我的两个接受感觉都差不多,再说飞的太远了也看不见是吧

网友E:
海潮翅膀可以拆?

楼主:
RE: 海潮之防水流程+首飞

引用 网友E:
海潮翅膀可以拆?

可固定,不怕麻烦可以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水做的很彻底。。很仔细~~

谢谢夸奖

楼主:
谢谢版主给精,自己頂起来

网友F:
很羡慕LZ还能弄到船,我每次都是亲自下水捞机。有一次穿了破裤头被人发现屁股上有个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羡慕LZ还能弄到船,我每次都是亲自下水捞机。有一次穿了破裤头被人发现屁股上有个洞。

哈哈,露腚了

网友G:
玩水机最好得配个橡皮船,正准备考虑中……

网友H:
LZ还是入手了海潮哦
祝爽飞了
看你最后一张图
电池的位置是不是往后放了很多?重心好吗?
真不知道有些朋友说距离机头30mm的地方开始放置电池重心刚好的朋友是怎么飞的
LZ顺便分享下,重心位置在距离翅膀前缘多少mm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玩水机最好得配个橡皮船,正准备考虑中……

有车的,买个橡皮艇很好,便宜的一百多块就能买到
飞飞机,划船两不误,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还是入手了海潮哦
祝爽飞了
看你最后一张图

电池靠后一点,重心碳杆位置吧,飞了3次2次出状况,郁闷啊

网友I:
电机2214还是2216,桨多大的,可以上9060吗

网友:
楼主重口味,螺旋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机2214还是2216,桨多大的,可以上9060吗

2212/1400,8060可以上原配9050

网友J:
祝贺LZ!我已入手海潮,红色涂装,刚入模,还没有装过一架飞机,正在练模拟,期待首飞!有问题请赐教:1、电机不怕水是吗?2、舵机是要打开做防水吗?会影响舵机动作吗?3、接收器防水:插线座那边怎么办?4、重心距机翼前段多少毫米,是按说明书48毫米吗?,谢谢期待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祝贺LZ!我已入手海潮,红色涂装,刚入模,还没有装过一架飞机,正在练模拟,期待首飞!有问题请赐教:1、 ...

1、电机不怕水。2、舵机防水要做,至于打不打开做,我建议打开电路板做下,挺简单的,齿轮组那边在外面涂点黄油吧。3、我用的4通小接受,防水做了后用套套再套一个更安全4、电池2200机头向后移至少大半个个电池位。还有就是舵机Y线或者延长线的接口一定要做防水

网友:
我机就没有做过正经的防水。。。e

海潮已经算很好降落的了,,,,,,,要是LZ去飞飞有水鞋的机,估计要抓狂了

网友B(2014-07-21):
准备上塞斯纳水鞋了,舵机防水怎么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上塞斯纳水鞋了,舵机防水怎么做法?

舵机拆开,电路板部分和线头704涂一下,外壳704涂一下,摇臂那边弄点黄油之类的抹一下,水机太麻烦,一不小心就得下水捞机,我的2架水机全出了。。。

网友:
我劳一次小船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拆开,电路板部分和线头704涂一下,外壳704涂一下,摇臂那边弄点黄油之类的抹一下,水机太麻烦,一 ...

水鞋都买了。。。

网友:
原来用套防水阿!是你用过的吗?

网友(2016-01-23):
玩水机还真得带船

网友:
楼主是溧阳的吗

网友:
这防水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