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滚转速率问题

楼主(2014-05-06):
调好了亚拓150,飞起来挺稳,我的滚转速率放在了+和—号的中间了,飞起来感觉飞机不跟手,有点像延迟,但是一旦过去了这延迟的瞬间,飞机也会很快达到预期的位置,也可以这么说,现在我的150的前一个指定动作可能在下一个指定动作之前完不成。之前飞K8的时候灵敏度一直放在100,感觉打舵很精准很舒服。难道是因为150的滚转速率没调高导致了延迟的手感,并由于150比较小、比大飞机贼这一点让人感觉飞机虽然动作延迟后但也能很速度的达到预期位置?求教各位已经爽飞的前辈指点一下,我是不是该调高滚转速率。

网友A:
很养眼,问题不懂。

网友:
调高试一下就知道了啊,调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网友:
进来看台妹

网友:
看到图片就不想去看文字了

网友:
我是来看美女的

网友:
不懂,问题等大神回答!我是看到美女的图片点进来的!

网友:
右边那个妹子好看些

网友:
字不如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养眼,问题不懂。

我飞977也有点感觉 不太舒服 感觉好像也有点不跟手  延迟的感觉  或者本来就是这样的 ?肉了肯定反应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飞977也有点感觉 不太舒服 感觉好像也有点不跟手  延迟的感觉  或者本来就是这样的 ?肉了肯定反应慢? ...

977延迟我没有感觉到啊,舵面反应很快啊,就是螺距不太给力,螺距大了对锁尾性能有影响吧。
或许是我之前是922的缘故吧,现在的977很跟手啊。

网友:
这就是这个机器的特点!!!。。。这个机器动作的提前量要比其他机器大非常多!。。。我花了近200起落才初步适应它的手感!如果买它不是花了近1500,而是山寨机的4、5百,我直接就把它静态了